神舟A300 背光不亮运气好维修一例!!!

楼主(2014-12-24):
主机型号 神舟A300-T什么 忘记了  版号H24Z  REV:2.3  网上没有图纸和点位 有个2.0的点位图对不上的 ,无用!
故障是背光不亮   过程就不说了  主要多谢这个师兄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7558

参考了它的帖子 但是也误导了我! 具体看图吧!结果故障就是背光主供电电容短路造成!

Solo。 + 5 很给力!

网友A:
给评点分吧 不会减你们的!!

网友B:
这里有 H24z点位 你看看吧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34169-1-1.html

网友:
好经验啊,值得借鉴!

网友C:
你是怎么查出他短路的

网友D:
那个位置怎么会影响背光呢!!!!!??

网友:
国产机子暗屏一般都简单

网友:
要么没有供电 要么没有开启

网友E:
换了我就改高压板了

网友:
好,你学到的东西,在这里分享。保持了良好的工作

网友F:
不详细啊,小白不太明白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那个位置怎么会影响背光呢!!!!!??

背光主供电电容短路  应该是 19v不正常 自然会影响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评点分吧 不会减你们的!!

期待更精彩的案例 这个故障比较好修

网友:
简单明了,一目了然。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位置怎么会影响背光呢!!!!!??

你这么说,感觉有点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 H24z点位 你看看吧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34169-1-1.html

点图有的 不过都是2.0的  我这个事2.3的 是完全对不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怎么查出他短路的

运气问题 这个主板的LED升压电路设计在主板上 又没有图纸  点图不对  升压芯片的反馈对地0  我看了一个师兄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97558-1-1.html   被误导了  后来我看到线路的过孔在背面  旁边有电容 电感 和稳压二极管   好奇就量了下电感  对地0   拆了电容就好了  反馈对地0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背光主供电电容短路  应该是 19v不正常 自然会影响背光

这个主板的升压电路在主板上! 这个短路位置不是背光的供电   而是升压芯片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了我就改高压板了

LED你改什么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详细啊,小白不太明白

不需要明白什么   知道是什么地方坏就行了   这个主板的LED升压电路在主板上   这个电容是升压芯片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