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在线测试

楼主(2014-12-24):
一般mos管在板测量DS极短路,不一定是此mos管的问题,需测量GS脚的数值是否短路或偏小(一般在板正常范围300-800之间)可快速判断。若GS脚的数值也短路,基本就是此mos管不良。如下图CPU供电上MOS管为例:
上图中ABC三个(并联)MOS测量出ABC三个 mos管的DS极都为短路,因为并联,任意一个mos管短路,都会导致量出其他两个mos管伴随着短路。测GS脚时,发现B  mos管的GS脚数值较小,取下此MOS管后,再测量一切正常

网友:
是的D、S极短路,不一定是此mos管有问题!MOS管击穿一般都是G极对其它两极短路。

网友(2015-01-23):
看来测量MOS管要小心点了。

网友:
昨天测一显卡显存供电MOS下管,DS极电阻非常小,和短接表笔一样,而GPU供电MOS 管则有几欧电阻,同是一种MOS管,以为显存供电MOS管坏了,挑开S脚测,完全正常。测MOS管真的麻烦。

网友(2015-11-03):
取下来测量要准确一点

网友:
只要测GS级就好了吗,以前都是不停地拆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