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维修一片AMD2 宏硕A780主板

楼主(2014-12-24):
从没3VSB维修到有、从不触发维修到触发、最后装上CPU、诊断卡跑马、D1  00 不停跳变、、新手没思路了、求大神帮助说下、跑D1 00跳变要向那个方面下手。

现在维修好了、内存负载供电问题、电压低

网友:
注意北桥的总线,北桥问题也会产生着故障,

网友:
哦哦、、我查查看、、谢谢

网友A:
先刷下bios看看 或者bios工作条件没满足

网友B:
不是桥挂了吧。。开始不通电。。肯定南桥,换IO了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刷下bios看看 或者bios工作条件没满足

维修好了、内存负载供电问题、电压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桥挂了吧。。开始不通电。。肯定南桥,换IO了么??。。

维修好了、内存负载供电问题、电压低

网友:
维修好了、内存负载供电问题、电压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好了、内存负载供电问题、电压低

干的漂亮兄弟

网友:
听起了就象是山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