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1s自动充电故障

楼主(2014-12-24):
1s自动充电故障,这个故障基本可以说80%以上都是由于U701不良引起的,一般都是由于受潮或者进水导致的,此类故障可以直接拆掉U701,再看看是否还自动充电或者自动开机,排除的话更换就可以了。如若故障依然存在,就是考虑从CPU入手,这个很少损坏,大部分都是U701,U701位置位于显示接口和字库屏蔽盖中间那个黑色小方块芯片就是了,芯片主要功能就是OTG

网友:
没看到芯片!?是已经被拆掉了 ? 芯片怎么没给个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