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对HP 431电流0.26无CPU电压维修

楼主(2014-12-24):
    机器无进水无腐蚀,量测除CPU电压和集显电压外,其他各大电感电压都有,示波器抓NCP61314PIN 5PIN SVID串行总线数据如图

 对抓取的波型数据进行解码,
010:START 0000:Addr  00010:CMD  10111000ayload    可
以看出CPU对芯片VR的设定为 1.16500VBOOT,可以很肯定不出CPU电压与BIOS和桥,CPU无关,查NCP6131主要工作条件都正常,查U1304芯片2PIN有瞬间波,  U1304的4PIN无5V供电,判断断线,飞5V过去后此板修复

liweichun123 -2 山寨

网友:
抢大师兄板凳啊,终于有时间发帖了,难得难得啊,!

网友:
板凳没抢到。。。。示波器 是个好东西 看来要备一个了

网友:
对数据的解码我怎么就看不明白,波形的高低怎么看着不对啊

网友A:
怎样解的码???根据波形吗???

wxf

网友:
不错有试波器就是好

网友B:
此故障用示波器有点用炮打蚊子了!对数据进行解码不明白,还望赐教 !

网友C:
呵呵,楼主板子修好后,如果再重新抓下SVID波形,会发现数据线波形又有变化。会比原来的SDATA更多一些,一个正常完整的SVID需要更多的时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此故障用示波器有点用炮打蚊子了!对数据进行解码不明白,还望赐教 !

对于非集成的CPU,你可以换CPU来判断,如果对于集成板载CPU,有无发出SVID你用万用表能测量到?SCLK/SDATA/ALERT#有电平抬升并不代表一定发出了SVID编码

网友:
又见高手发帖了。期待下一部精彩帖子!

网友:
能讲一下 怎么看解码   没看明白

网友:
昌哥 为什么你发的那些我都看不懂呢?看来我也要去基地了

网友D:
大师修机那是分析的很透彻啊!可以看出CPU对芯片VR的设定为 1.16500VBOOT,那个VR是什么意思啊?还有大师是哪里来的译码资料啊?

wxf

网友:
这个维修是太精深了

网友E:
对抓取的波形数据解码,哪搞到译码资料.有我也不一定看得懂,第一次见到这样修机的,还进行波形数据解码...

wxf

网友:
CMD 0010,就想到去查PWM,厉害

网友F:
这功夫很扎实啊。话说我好像见过你,在泉州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功夫很扎实啊。话说我好像见过你,在泉州

去年在泉州做过.你也在泉州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大师修机那是分析的很透彻啊!可以看出CPU对芯片VR的设定为 1.16500VBOOT,那个VR是什么意思啊? ...

芯片数据手册里有VID编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抓取的波形数据解码,哪搞到译码资料.有我也不一定看得懂,第一次见到这样修机的,还进行波形数据解码...

SVID协议加上芯片数据手册里的VID编码就能解出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怎样解的码???根据波形吗???

根据波型的高低逻辑加是协议,加上VID编码

网友:
引用 网友G:
根据波型的高低逻辑加是协议,加上VID编码

太高深,还是搞不懂!!除非有文字说明及图片,估计能看得懂!!!

网友:
感觉还不是太懂,哎,自己菜鸟一个

网友:
波形数据分析,完全看不懂啊。

网友:
连这个都可以解读出来 这么厉害 ,这种svid的解读还是第一次听说 ,非常有用。

网友:
这也太高深了,楼主厉害

网友:
不错的经验  学习了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还不知道示波器怎么用呢楼主太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芯片数据手册里有VID编码的

VR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波形解码还真的不懂

网友:
解码没看明白,太深了!看不懂。求解

网友:
这波形漂亮,以后也买个波波用

网友:
迅维又出一个高手了

网友:
波形数据分析高深了点,有这必要吗

网友:
太高深了。高手闭关好像有一段时间了,一出就是有分量的帖子

网友:
示波器用的好熟悉啊

网友:
SVID怎么读的,忘记了

网友:
这也太高深了,楼主厉害啊!

网友:
还是示波器测的准一点

网友:
技术应该很厉害了

网友:
这样就可以读VID啊。。。厉害

网友:
真是好功底啊,技术高

网友:
大神啊,再详细点就更好了

网友:
真是高手,理论基础太扎实了,佩服  佩服。

网友:
分析的很细致,赞

网友:
再详细点,每步讲一下可能能明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非集成的CPU,你可以换CPU来判断,如果对于集成板载CPU,有无发出SVID你用万用表能测量到?SCLK/SDAT ...

恩,确实你说到了示波器应用的重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楼主板子修好后,如果再重新抓下SVID波形,会发现数据线波形又有变化。会比原来的SDATA更多一些,一 ...

如果是时钟型号,怎么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