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电视擦屏,水沿屏后故障。

楼主(2014-12-24):
一台创维47E700S老婆擦屏从屏上流了点水到下面后,就是图片上看到的结果。老婆悔啊!6000大毛就要被这该死的液晶电视质量陷阱给坑去了。看看亲们能不能帮忙出点注意,看看能不能修。

网友A:
这个跟质量没关系,什么电器业不防水

网友:
是啊!电视咋就不防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质量没关系,什么电器业不防水

确实,电器本来就怕水

网友:
找当地高手修吧,应该可以飞线的

网友:
屏不是那么好修的,坛子里有修屏大师,你找他求教,在加上自己技术,或许能好。但是九死一生啊

网友:
现在电视有图像有声音,只是左边有一条偏暗,和满屏均匀横条。

网友:
把屏线接通会不会就好了

网友:
进水的地方处理下 用洗板水清洗后 加焊膏加焊处理下 看行不行 实在不行的话 也不好搞了 液晶屏维修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啊 。

网友:
把进水地方清理一下也许会好的!

网友:
你这种可能能是没有办法修的

网友:
链接屏线的电路板能不能换
若换不了那个原件坏了换原件可以吗。

网友:
新型电视更要注意 倒装屏 上屏排线在下面 不知道为何厂家会这样设计

网友:
一台创维液晶电视,进水维修记录 查看记录8669此可想类似问题有多少吧!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77683-1-1.html

网友:
这个就好像手机进水一样。

网友:
质量再好也怕水的

网友:
这样还好修吗。真会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