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秒了块ACER 4743

楼主(2014-12-24):
PS:小白  技术不怎么样,大神别喷  谢谢了下午当我正在努力的撸阿鲁的时候 来了个客户说机器不开机  于是让同事看, (我太忙了,在努力的上分那) 开条客户留机同事开工.当我忙完了的时候(打完一把)去同事那儿看了看,同时正在修,同事说 插上待机0.08  EC待机 复位   都有 3 5 V没有,待机芯片EN被拉低,结果班子看了一眼  熟悉的两个东西    在旧班子上找了两个钽电容 换上 待机正常 。开机哗哗跳。  这个电容通病  遇到的主意下  同事今天差点儿把 待机芯片换了。

ACER ASPIRE 4743 4743Z JE43-CP REV -1.pdf

网友:
第一次 见到这样 以后会注意 先先分享

网友:
滤波电容不良 导致的 算是通病了

网友:
很好,以后我会注意的

网友:
看来  楼主以前修过这问题

网友:
呵呵,通病电容失效

网友:
楼主技术了得

网友A:
钽电容外观无异?直接干掉?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他坏的

网友:
这个故障还没碰到过,,,L主有什么检测数据吗?:怎么判料是那个电容坏了?

网友:
3V5V没    开启应该不会拉低的啊

网友:
大电解电容也坏了???

网友:
不是EN被拉低了吗  ? 怎么会是这俩电容的问题?

网友:
滤波电容不良导致的没有3 、5 V,那待机芯片EN被拉低怎么解释?

网友:
碰到的话,一定试试

网友:
不错学习了一下,下次有机会修到这板子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

网友:
我也是想问    开启信号怎么会被拉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钽电容外观无异?直接干掉?

对性能不良 有示波器比较直观
这个是个小通病了

网友:
修过两三台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性能不良 有示波器比较直观
这个是个小通病了

没示波器,那岂不是只能靠经验?

网友:
通病来的啊

网友:
楼主换上的两个电解电容是后加上的吗?板子原来没装吗?

网友:
都很问我EN怎么会被拉低   说真的  我还真没量它   以上都三同事量的  我接过板子看到那两个电容的时候  想都没想的干掉了他们   然后就好了  这是个通病

网友:
四个都要换掉么

网友:
刚修了一台ACERV5-571的,不触发,直接换掉电解电容OK,这个机器要按开关才输出3,5V,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是啊是啊   通病了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修到,先换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钽电容外观无异?直接干掉?

又是你巴帝司坦

网友:
待机偏大,有点问题

网友:
我又怎么了??

网友C:
上来就换电容,楼主以前修过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来就换电容,楼主以前修过这问题?

以前遇到过

网友:
以后遇到肯定注意。

网友:
通病来着  下次遇到就可以秒了

网友:
这几个确实容易坏

网友:
有示波器能测出来的

网友:
这个故障修过很多了。

网友: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钽电容导致的这个问题。。。学习了

网友:
这个不是通病吧 应该是你那个主板进水或者腐蚀了吧 导致电容不良

网友:
学习一下,这类机器多

网友:
嗯,好的,以后会注意,你同事够果断,,,

网友:
楼主修过这种机器吧?EN被拉低了不明白。

网友:
不错,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2015-02-03):
谢谢了   刚刚修好

网友:
没有示波器修起来太累了。

网友:
通病了,不是吗

网友:
楼主是怎么知道的??电容没有异常??

网友:
大哥,这个算通病么, 都没碰到过,,

网友:
我也遇到过,确实是通病

网友:
记下通病了啊,就是错误字让人看得辛苦

网友:
以前碰到过,不过没搞好,把故障扩大了

网友:
这问题似曾相识。

网友:
没有看过,,没有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