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5 开机无线网卡报错

楼主(2014-12-24):
联想Z485 开机报错unauthor ized wireless network card is plugged in .power off and remove it     无线网卡不插也报错,仔细检查发现有线网卡黄灯亮。拆掉网卡芯片后报错没有啦,正常进系统。

LENOVO Z485 DALZ2CMB8E1 REV E U17 BIOS.rar

网友:
我上次这个情况是回复了bIOS设置然后进系统刷了个程序

网友:
好资料,联想的经常有这种BIOS有问题报错

网友:
独断化无线网卡插入电源关闭并删除它。
unauthor ized wireless network card is plugged in .power off and remove it
  无限网卡报错,去掉有线网卡芯片,不报错,这个还是比较新鲜的问题点

网友:
网卡应发烫吧!楼主主要还是发BIOS程序吧。

网友:
BIOS解万愁

网友:
肯定有用的着的时候,谢楼主了

网友:
无线网卡报错    拆有线网卡芯片??????????

网友:
无线网卡芯片貌似很有线网卡芯片不一回事吧?

网友:
一般都是刷BIOS了

网友:
直接刷BOSS

网友:
这个是网卡坏了吗

网友:
直接拆的网卡哦!

网友:
换个无线网卡就OK拉 价格大概shi28kuai2zuoyou

网友:
好东西分给大家用 谢谢啦

网友:
无限网卡报错

网友:
无线网卡和本地网卡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