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 的问题,求助高手

楼主(2014-12-24):
一台七彩虹G41 D3主板,光驱在windows下不能读DVD盘,CD可以读取,显示:windows不能从此盘读取,此盘可能已损坏或者使用的格式与windows不兼容。但是可以引导系统盘做系统。各位老大有碰到这种问题的情况吗?请指教。我感觉应该是主板BIOS有问题了。
Windows

网友:
应该不是BIOS 毕竟G41也不是很古老的板子,BIOS必然也不会太老,起码可以读取DVD

网友:
光驱什么接口?换根线试试如何?

网友:
光驱本身没问题么???

网友:
我上次遇到快板子是,光驱不能引导,但进系统能读出碟子来,也没搞明白。

网友:
重装系统看看。

网友:
光驱问题吧,在就是什么样的dvd类容,什么软件打开

网友:
谢谢大家,已经找到问题了,是系统的问题,克隆的系统出现了这样的故障,我用了原装盘重装了系统,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
你觉得是BIOS问题 你就刷刷BIOS 看看

网友:
好呀
学知识

网友:
光驱本身有问题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光驱是不是翻新的!我遇到过!换个光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