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NV57H外接正常内接亮不显示

楼主(2014-12-24):
(无正文)

网友:
灰屏,换个屏试试

网友:
查频线,频线接口,换个屏试试吧

网友:
查信号是不是从桥发出来的

网友:
有可能跟屏线有关系哦

网友:
查屏接口的保护二极管。

网友:
外界正常还要换显卡啊?

网友:
屏换过 屏线也量了   屏接口也量了  没有问题

网友:
查屏接口的LVDS信号阻值。

网友:
缺信号 查查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