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55M-D2H不过内存,跑码C1

楼主(2014-12-24):
测试供电芯片AZ393M芯片第二脚只有2.5V正常吗?上图,在线等

网友A:
不正常啊,正大于负才行啊,

网友:
楼主指的是运放+MOS管的稳压电路吧?这要看电路的组成才能下定论!

网友:
AZ393其实就是LM393。2脚电压高于3脚时,1脚输出低电平。反之输出高电平。对于这个图片也只能这么解释了。

网友:
里面就两个门电路,十大于--才可以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啊,正大于负才行啊,

孩子你要看清楚他的芯片哦,是393,不是324和358哦,才几天不见你,看你小子嚣张了不少哦呵呵

网友:
找芯片PDF资料看持时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孩子你要看清楚他的芯片哦,是393,不是324和358哦,才几天不见你,看你小子嚣张了不少哦呵呵

没事,出来打酱油赚点下载分,你下砸分蛮多的啊,分享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事,出来打酱油赚点下载分,你下砸分蛮多的啊,分享点吧

你妹的,你这版主可太不负责了吧?要给别人说就给别人正确的思路嘛。还误导别人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妹的,你这版主可太不负责了吧?要给别人说就给别人正确的思路嘛。还误导别人呵呵

我擦,你最近那么无聊,那么闲, 我的职位让给你,你就管理台式机和笔记本就行了,亲

网友:
这应该不正常

网友:
还是具体看电路在说

网友:
负是2.5.  正是多少?     负不可能大于正的

网友:
这个板不过内存应该是总线断了,通病很严重

网友:
找下2脚上2.5V的线路的原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擦,你最近那么无聊,那么闲, 我的职位让给你,你就管理台式机和笔记本就行了,亲

你妹啊,我就是偶尔进来找点资料而已啦,哥已经3天从上班忙到下班了,连饭都没时间吃,你小子还所我闲?一天500大洋好转啊你以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妹啊,我就是偶尔进来找点资料而已啦,哥已经3天从上班忙到下班了,连饭都没时间吃,你小子还所我闲? ...

一天500大洋,哇塞,比我强多了,小兵兵跟着你混吧,我休息3天,这一周太闲了,没量啊,

网友:
都在这了,还有测内存供电是1.8V,这是3代的条子,怎么会是1.8V呢?应该是1.5V才对啊,真的没思路了,求各位给点头绪吧

网友:
不正常   换内存试下    不行就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天500大洋,哇塞,比我强多了,小兵兵跟着你混吧,我休息3天,这一周太闲了,没量啊,

哪是老板的啊,我们只有百分之三十的提成啊,能有多少?累死累活的拼命啊

网友:
对的呀,逻辑关系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