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12 24维修联想Y470 待机0.18

楼主(2014-12-24):
今天接修一台联想Y470 I5  开机 待机电流0.18 有短路 拆机 发现显卡附近 u11  4478烧黑  果断换掉 接上可调电源还是 0.18  这是发现 u11附近 好多电容阻值34  万用表蜂鸣二极管 档滴滴叫以为有电容短路 测了一圈 拆下来都试过了 不行 还是34  后用烧鸡大法  发现电源接头附近一个 mos管发热 一测量短路了  换掉 待机正常  另外 y470 一般 u11烧坏的话 会导致 显卡驱动装不上 或者蓝屏 这是一个1.5转1.5给显卡供电的管子 还有u11损坏一般是由于屏轴或者d'壳坏导致的 一般还需要换d壳 或者屏轴

网友:
u11损坏一般是由于屏轴或者d'壳坏导致?感觉貌似没有多大关系啊

网友:
Y470的要D壳确实很有坏,换过好多这样的壳。

网友A:
d壳坏会短接U11相连的电容,引起U11大电流,  Y470 471很多此类故障

网友:
我是小白 新手来学习了

网友(2016-05-06):
这个Y470  D壳螺丝帽的塑料一裂,,板子就要悲剧。。。有次我修好了,没垫东西都烧了。。

网友:
一般我修好后会给客户得螺丝柱加上胶水!!

网友:
其实维修很简单,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d壳坏会短接U11相连的电容,引起U11大电流,  Y470 471很多此类故障

xiexie,开始还不明白跟D壳啥关系,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