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笔记本开机掉电求解

楼主(2014-12-24):
DELL n4110笔记本开机掉电求解,掉电后就不触发,换过EC了一样,点亮屏就掉电

网友:
这肯定是主板有短路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看到这贴我也是醉了

网友:
电流多少掉电?说清楚点

网友:
显卡看一下浥

网友:
掉电后就不触发,应该是保护了,用示波器查哪个供电先掉的。

网友:
开机时 摸摸桥   ,有一次我就遇到  。  开机亮下就掉了   ,  桥很烫就换了 后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