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600 问题汇总

楼主(2014-12-24):
开机掉电 风扇 可能有问题
接适配器 大短路 主板上升压供电处可能有问题 又或者 升压板有短路
目前碰到的都是这个问题
掉电

网友:
楼主你这个汇总有点迁强了吧

网友:
标题起的很牛B的样子 上当了

网友:
修了很多的A600 我总结下,logo掉电 是风扇挂了,大短路多数是dc口的一个tvs瞬变二极管击穿或者CPU 反面的大电容短路(多数) ,极少数是显卡板电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