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P,主板K42JA RE2.0 使用官方维修后可以正常使 ...
华硕K42JP,主板K42JA RE2.0 使用官方维修后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2014-12-24):
华硕K42JP,主板K42JA RE2.0 使用官方维修后(更换14个MOS。加1UF电容 15K电阻)可以正常使用,不过第二天开机又不行了,只能用1条内存才可以开机。求助还有哪里出问题呢?
华硕

网友:
官方怎么可能告诉你怎么维修 他们一般都留一手的

网友:
楼主能说一下官方维修改进方法,以及改进前机器的症状吗?

网友:
楼主不像做维修的吧 送修吧

网友:
电阻PR8306变小,原来16K,你量一下显得是数值? 更换10K以上的。。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
刚修好一台K42J的主板,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量电阻PR8306只有5K啦,换了一个15K的上去每次开都可以亮机,明天在测试 下看

网友(2015-02-04):
楼主所说的官方维修是什么售后

网友:
内存都没问题的话会不会是内存槽有问题了?刷过BIOS吗?

网友:
华硕的这些很乱 就说那个电阻吧 有些板子是5K有些是18K 并不是电阻变小了

网友:
有图吗~~ 华硕的没办好哦~~最好带土就好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看起来很难搞啊

网友:
华硕的机子就是出这样的怪问题

网友:
是谁公布的官方维修啊

网友:
这机器问题多多 有官方的彻底解决方法最好啦

网友:
这机问题很多,一般我是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