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 SY-I5G41-L V2.0 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4-12-24):
  第一次发贴,求加分,实在没积分下东西了。

1)板子上图:

  现象是:时亮时不亮。有时跑码亮机后,突然不显示,诊断卡变为不跑码或者C0

2)处理过程:
    不亮时测得  没有CPU供电,其它主要供电正常。因为时亮时不亮,就怀疑CPU供电管理芯片虚焊,对芯片及周围芯片进行加焊,没想到问题依旧。
    论坛上没找到电路图,就了一个CPU供电芯片 RT8802A,论坛上找了个示意图:

    然后测了一下第1脚EN脚与第31脚供电,第1脚亮与不亮都为1.2V左右。第31脚亮与不亮都为5V。习惯 搜索了一下这个芯片,看到一个相关贴子里传说中的月饼大神说要测第1脚,第12脚,第31脚。测第12脚,亮机时为8-9伏,不亮机为0.5伏。第12脚是什么玩意,DVD,我还VCD呢?还好这个芯片的资料好找。

  看到资料里说是12V的一个检测信号,没电路图,然后就跑线,接到附近一个滤波电容,然后习惯往南桥,IO附近一顿瞎戳,没戳出个所以然,戳得都没劲了,然后想就像那 啥啥一样,习惯有远方,其实就在身边一样,回到芯片周围戳,居然这么近,跑到一个电阻,电阻另一端接地,也接到旁边一电阻,因为亮机时为8-9伏,电阻另一头就往12伏跑,果然!(没看芯片外围示意图,浪费了大把表情)。示意图里12V通过10K欧与1.1K欧电阻分压送给DVD信号,正常为1伏左右(后来才知道)。

   量了一下电阻阻值,一个为1.6K,另一个无穷大。当时不知道分得1伏就可以,就找了个1.6K左右的换上,不小心把旁边那个1.6K的弄动了,算了,一起换了吧。看那焊工就知道,渣一样,跟菜神的技术不能比。

  换后,做了个系统,功能正常,嗯,收工,终于亮了块板。

小白菜。 + 5 很给力!

网友A:
兄弟级别有限只能加5分,帖子还可以,技术基本过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级别有限只能加5分,帖子还可以,技术基本过关

谢谢了,有分了,好开森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让人羡慕呀!

网友:
我比较懒,修主板只搞比较简单的,技术一般

网友B:
不错,RT8802A的通病,12脚DVD是一个欠压监测信号引脚。通常电阻串联分压得到一个电压作为信号。类似还有ISL电源管理芯片上的EN引脚,喜欢吧12V用11K和1K电阻分压成一个1V左右的信号作为开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错,RT8802A的通病,12脚DVD是一个欠压监测信号引脚。通常电阻串联分压得到一个电压作为信号。类似还有IS ...

作为开启?开启什么,

网友:
呵呵,芯片这么模糊都看得见

网友D:
呵呵兄弟修这芯片不多吧,这里就是个通病,很多都是采用精密电阻,所以这里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E:
楼主技术一流!跑线路有一定功底。偶象!

网友:
12脚一个电压输入控制脚,从第二张电路图可以清楚的看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呵呵兄弟修这芯片不多吧,这里就是个通病,很多都是采用精密电阻,所以这里也容易出问题

是的,板加起来没修好几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技术一流!跑线路有一定功底。偶象!

-_-!  不至于

网友:
这种问题我还没有修好过,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作为开启?开启什么,

EN开启信号

网友:
cpu座子虚焊

网友:
哥哥   你是来灌水的吧

网友:
小伙子 无时无刻不在黑我啊  果断5分

网友:
手头上一块一样的板子 无内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板加起来没修好几块。

修多了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