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2060wd显示器 用的LG屏 型号LM200WD1 灯管问题 求教!!

楼主(2014-12-24):
(这个i显示器是1年前别人换了灯管了, 现在高压条上烧焦了一个电容,换了个通用的双灯高压2个星期都没用到就出现灯管一闪一闪里面还有滋滋的响)LG屏型号LM200WD1 把灯管(双灯的灯架是白色塑料的)从屏了取出来用单灯高压条测试,电流是0.11A 左右  在屏幕里测试一上就是0.33A 慢慢降到0.28A (有一根没换过灯管的也是一样一样的) 高手知道的教下 是漏电了吗 !!!!

网友:
自己顶一下!!! 大师   在那里 !!1

网友:
全部拆下来丢掉,装LED灯条上去吧,成本虽然高一点,但是三四个月都不会有事

网友:
问题是手上现在有灯管没有LED灯条 有知道这种情况的吗 ?

网友:
既然都拆下来了就全换新的吧!

网友:
换一根高压条试试 如果还是一样的故障就是灯管线漏电打火了

网友:
通用高压条不带保护  灯管坏了的话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最好把灯管拆开看看 如果是好的就换一块电源板吧!很便宜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4004-1273368892.2.UU2yLP&id=40277101329

网友:
通病联想机器  LG屏 上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