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刷不成bios

楼主(2014-12-24):
编程器刷bios时,先保存了一份,然后开刷。但编程器刷不成bios ,总是提示,芯片非空,终止,会不会刷坏bios呢

网友A:
FLASH芯片会不会加密了?

网友:
先清空芯片内容。

网友:
那就重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FLASH芯片会不会加密了?

我估计是,后来发现没有刷坏

网友(2021-02-26):
先清空bios,然后查空,然后烧写,然后校验,然后就可以了

网友(2021-11-28):
先读取,保存,擦除,查空,打开新的Bios文件,再编程

网友(2022-10-03):
向各位学习了~感谢~!

网友(2023-04-13):
一起研究一下

网友(2023-06-19):
你拆BIOS的时候用风枪吹下来,这样引脚就不会不平整,不平整好像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