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JE40 HR,电流来回跳变,内存电压出来就掉了

楼主(2014-12-24):
插上可调电源,自动上电,电流0.5--0.4--0.3--0.5------来回跳变,测量各电感未发现不正常的,测量待机3、5V正常,
示波器测量内存电压出来后就掉下去了,测量11脚S5一直是3.3V,更换滤波电容一样,请问各位大神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明天去了好开刀,谢谢大家了!

网友:
换芯片试试,

网友A:
还有其他电压出来没啊

网友B:
1.5V的对地值呢      电压掉后  芯片的供电  还有吗   换个芯片试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V的对地值呢      电压掉后  芯片的供电  还有吗   换个芯片试下吧

对地值400多,掉后供电和EN 都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5V的对地值呢      电压掉后  芯片的供电  还有吗   换个芯片试下吧

内存供电都没有 为什么电流这么高,还跳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其他电压出来没啊

只有待机,其他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供电都没有 为什么电流这么高,还跳变呢?

明天把上管拆掉   抓一下 G极波形  看峰峰值多少  如果正常的话  再看一下   下管的G极是否有电压  如果也是正常的   换上管看看

网友:
上、下MOS管换新试试。

网友:
坐等换芯片看效果

网友:
看看反馈像是欠压保护呢

网友:
双通道看看CPU和内存哪个先调

网友:
其他电压出来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