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st380011A求救。

楼主(2014-12-24):
由于机箱太老了。换新。取硬盘时电路板不小心碰到机壳,突然电火花后,再开机就无法读取硬盘了。硬盘根本不转。请问是不是去掉5.12V稳压二极管就可以?但是我用万用表测试,那两个二极管都是有数值的。DSP芯片,右上角引申出来的一个电路上有个中号的电阻,那个是通路的,是不是这个元器件有问题?我对硬盘一点也不懂,求教各位好汉,帮忙!!E:\IMG_5308 (3)

网友A:
请问我如果直接购买一块板子换上,能好使么?

网友B:
楼主做记号的元件像是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做记号的元件像是电感。

我不是很懂。。救命。。

网友B:
楼主,照片右下角的两个记号的是二极管,测试下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照片右下角的两个记号的是二极管,测试下短路吗?

不短路,通电下一个电压5V,一个12V

网友C:
找个一模一样的板子,然后换下ROM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我如果直接购买一块板子换上,能好使么?

可以直接买块一样的板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找个一模一样的板子,然后换下ROM芯片试试。

他这个板子,没有独立BIOS芯片,无法更换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这个板子,没有独立BIOS芯片,无法更换BIOS的。

那就是说换个板子也不能用么?

网友A:
找了个大神看了,板子没问题,扇区死了,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了个大神看了,板子没问题,扇区死了,擦

那就没办法了,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