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无独显和集显供电

楼主(2014-12-24):
机型:DELL N4110
板号:DAV02AMB8F1
故障现象:触发后电流为0.63,独显和集显无供电,其他供电都已经产生。SYS_PWROK、HWPG、PCI_PLTRST#都是3.3V,南桥BIOS和EC BIOS都刷过,DGPU_PWR_EN由平台发出,无电压;就是想问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呢,平台要满足什么条件才会发出DGPU_PWR_EN,之前不触发,待机电流偏高已经换过EC

这是图纸

网友:
显卡问题啊

网友:
可是显卡供电的开启都没有啊

网友A:
重点查DGPU_PWR_EN信号,这一路。把开启信号的那个电阻换掉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查DGPU_PWR_EN信号,这一路。把开启信号的那个电阻换掉看看

确实查过DGPU_PWR_EN这个信号没有,那平台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才会发出这个信号呢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9447-1-1.html         帮你也就到这了

网友C:
此机器要CPU自检过内存后才会出集显的,先查下CPU是不是好的,是好的就按不跑码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机器要CPU自检过内存后才会出集显的,先查下CPU是不是好的,是好的就按不跑码来修

显卡有没有路?

网友C:
独显供电在复位之后就应该产生了,你现在要先把时序分析清楚,哪些供电应该先出来,我觉得你这是跑码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9447-1-1.html         帮你也就到这了

谢谢兄弟,我看了一下那个帖子,我的是属于第二种情况,但是我量的那个U25的几个脚的电压是正常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出电压  修那组电压

我已经看了饼哥的那个时序,在PCI_PLTRST出来的下一步就是平台发出独显的开启啊,是不是平台还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开启独显供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独显供电在复位之后就应该产生了,你现在要先把时序分析清楚,哪些供电应该先出来,我觉得你这是跑码不正 ...

对啊,我看了饼哥的时序,确实是你所说的这样,您觉得应该是查哪里呢

网友:
换个南桥吧

网友:
这是很难解决的,需要重点修复此

网友:
换CPU试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9447-1-1.html         帮你也就到这了

需要加焊的!!!!!

网友:
集显供电实在跑马后才发出的,显卡供电不出来查下南桥嘛!

网友E:
按时序来维修    如果没有什么误差的话  南桥的有90%s 坏的

网友:
等待解决。。。。。。

网友F:
按时序往回找 。DELL先吹下显卡和周边试试

网友:
0.60a通常在南桥问题。但你可以考虑接地电阻的问题。

网友:
触发后电流为0.63A,应为不过内存,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没?

网友G:
上次也修到一个独显和集显电压不出来的  忘了是什么型号的了  反正独显开启 没有出来 是南桥发出的   换了南桥  CPU  还是原现象   实在不清楚 南桥要满足什么条件才出独显的开启EN

网友H:
7楼正解,也看了一下,你的是第二种情况啊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时序来维修    如果没有什么误差的话  南桥的有90%s 坏的

按照时序,下一步就是桥开启独显供电,只不过目前没有BGA机台,所以到时候换掉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时序往回找 。DELL先吹下显卡和周边试试

显卡我用风枪吹过,不过家里气候冷,不敢吹很久,怕把它吹挂了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次也修到一个独显和集显电压不出来的  忘了是什么型号的了  反正独显开启 没有出来 是南桥发出的   换了 ...

兄弟,同是天涯沦落人啦,到时候这问题解决了记得要分享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7楼正解,也看了一下,你的是第二种情况啊

我也看过那帖子,试过了,不行

网友:
内存的1.5v和0.75v都有

网友I:
好了没有 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

网友J:
我曾静碰到过一台很相似的问题,我的是电流到0.5多,这个好像是功耗的问题,我换个南桥就好了,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K:
看的不明白,供电没出,HWPG不正常才对

网友L:
你用力按压17511试试,,我有一台也差不多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了没有 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

家里没有BGA,只能到时候带出来再看看,电脑是我表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的不明白,供电没出,HWPG不正常才对

我也希望是HWPG不正常,但是我查了,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用力按压17511试试,,我有一台也差不多是这个问题

谢谢,我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曾静碰到过一台很相似的问题,我的是电流到0.5多,这个好像是功耗的问题,我换个南桥就好了,希望可以帮 ...

我也在怀疑南桥,因为独显的开启就是南桥,南桥的那些PG信号都是正常的,所以到时候重做南桥看看

网友:
独显的电压是南桥出来的,最好换个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