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今天修的两台进水机器 华硕和三星进水维修二例

楼主(2014-12-24):
大家好,我是张靓伟,很高兴为大家再次分享自己在维修时的一些经历!也同时希望各位也能积极把自己的维修心得体会贡献上来!

好了废话不多说,说说今天修得两台进水机,一台是华硕的N53T,一台是三星300E43。
华硕N53T进水维修
先说说这个华硕N53T,板号是N53TA REV:2.0,故障现象为底部进水后开机不亮,跑0.4A就不动了

这台华硕N53T的特点无非就是无图无点位,那么尤其是在进水维修时是有一些困难的。

仔细观察外观,SATA接口附近的两个芯片已经被腐蚀得发毛了,CPU供电的管子腐蚀得已经从白银色腐蚀成了红铜色,南桥旁边得晶振也已经被腐蚀得差不多,于是进行了洗板,对SATA接口附近的两颗小芯片拆下来重新焊一下,这样电流跑到了1.15A,且CPU、显卡、内存供电统统都正常的出来了,问题是给人得感觉完全是没有跑码,因为插电就直接到1.17A就不动了,拔掉内存也不过1.13A

测量显卡供电1.01V正常,CPU供电0.99V正常

根据这个电流怀疑到BIOS,于是刷了一个,无果,怀疑其他进水区域,CPU供电只是两个供电管的D极,也就是大头被腐蚀了而已,其管子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CPU供电也正常,所以排除CPU供电部分,那就只剩下腐蚀得那两个芯片和桥附近的进水了,两个芯片已被我拆下来焊好,我还是蛮相信自己的焊接水平的,所以先放一边,查桥进水部分

其实也就桥边上那个晶振附近腐蚀了一些而已,已经用洗板水洗过了,看起来并没什么问题,于是测量晶振两脚的电压 0.54V   0.08V感觉有些不对劲,偏低点,抱着试试的态度就换了个,没想到电流上1.6A了,接屏一看亮机了,过去测量亮机时晶振两脚的电压为0.55V  0.23V,开机进系统发现也无问题,至此该机问题已修复

三星300E43进水维修

再来说说三星,板号Scala3-14CRV    REV:1.2同样的也是进水,不过该机器是由正面进的水,也就是键盘处进的水,腐蚀了一大片.

洗板后给主板的电感都打了下对地,都正常。

于是上电,发现其待机电压只有0.0002A,这里先偷笑下: 还好我当时买的是5位数显的可调电源哈!如果是4位数显的恐怕就看不到数字喽!

下个图纸来研究研究吧

从图中可以看出该待机芯片的VIN是由VDC公共点经过R991电阻而来的,经测量公共点有19.12V电压

但是R991后级却只有2.52V电压,难怪待机电流这么低,再测R991电阻阻值已经变得无穷大,于是找来一个换之

换了一个电阻待机电流上来了吧,上电触发到1A过了一会儿居然又5A大短!上次华硕干这个给把桥烧了给我吓怕了,害得我都得了“小管恐惧症”这次又干这个,希望上天保佑吧!

开蜂鸣二极管档,红笔接VDC公共点,黑笔去接触任意电感,开始大扫荡,没发现异常,那就查保护隔离电路吧,果不其然,在板子的边缘部位,两个小管子被一层黄色的胶带沾着,他们趴在那里是那么的安详!就是他们,用表一测,上管挂了,是个N管

是N管,,但是我没有小管,只有个FDS6294跟这个参数是差不多的,都是N管不过这是大管飞线上去吧,小方管不好改?靓伟有办法:

这个板子上管子的D级是个“大动脉”靓伟来用刀片给他“开开光”,刮出一小片铜箔后上锡,把管子D极5678脚当作是一个脚焊上去,然S极123脚当一脚飞线到原来位置,G极控制极同样,(PS极、S极建议用粗一些的线,因此处是高电流;不一定要飞线至原来位置也可参考电路图)。看靓伟飞线完成后的图:

以为这样就完事了?还是有短路,经测量为R525后级有短路,过了R525可就是公共点了,如果后级短那公共点去的地方可多了去了,烧鸡吧!

结果却是个这么个玩意儿发烫,这是啥,长得跟MOS管一模一样的,仔细一看原来这东西很强大啊,1.5V进来他就给你弄出个内存VTT 0.75V,Shit!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玩意儿我打哪找去,料板都没有,拆下来测量2脚 4脚短路了,完了,还得求助某宝找个这玩意儿!看论坛某个大神居然用1117改的,我这个看来是不行的,因为它是产生0.75V的,1117产生个3.3V还行

至此维修暂时告一段落吧,只好从某宝上找找这个了,边维修编发帖,希望大家支持有分加分反正也不浪费你们分,芯片到了换上之后我再来补充上

网友A:
思路清晰,赞一个!第二个例子写的比较好

网友B:
这个芯片进来的不是桥的吧   是内存供电过来   然后芯片产生的0.75内存的基准电压吧    桥什么时候变成1.05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思路清晰,赞一个!第二个例子写的比较好

第二个贴子你认真看了吗  就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进来的不是桥的吧   是内存供电过来   然后芯片产生的0.75内存的基准电压吧    桥什么时候变成1.05 ...

看错了,已修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贴子你认真看了吗  就说好

我看到楼主把1.5写成1.05了,但是我认为楼主是笔误,所以没说!

网友:
问一下您的可调电源是啥牌子,照片上看不清楚啊

网友:
看高手的贴子就是不一样,收益很大。这些东西我们也知道,就是做不到。

网友:
这也叫高手 楼主只不过是维修思路比较好而已

网友:
大短不是上管大短就不会烧什么东西,

网友:
思路非常不错。 学习了     进水的修着头疼

网友:
进水机器,很蛋疼的。楼主思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