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0磁道的修副方法

楼主(2014-12-24):
对于硬盘0扇区损坏的情况,虽然比较棘手,但也不是无可救药。基本思路是设法把损坏的0扇区屏蔽,而用 1扇区代替。完成这项工作的理想软件是Pctools9.0中的DE工具,具体方法如下:

  用Win9X启动盘启动,插入含有Pctools9.0的光盘,运行PCT90目录下的DE.EXE,先进入Options菜单,选Configuration(配置),按空格去掉Read Only(只读)前面的勾(Tab键切换),保存退出。接着选主菜单Select(选择)中的Drive(驱动器);进去后在Drive type(驱动器类型)项选Physical(物理的),按空格选定,再按Tall键切换到Drives项,选中Hard disk(硬盘),然后选OK回车。

  之后回到主菜单,打开Select菜单,这时会出现Partition Table(分区表),选中并进入,之后出现硬盘分区表信息。如果硬盘有两个分区,l分区就是C盘,该分区是从硬盘的0柱面开始的,那么,将1分区的Beginning Cylinder(起始柱面)0改成1就可以了。保存后退出。要注意的是,在修改之前先将硬盘上的重要资料备份出来。重新启动,按Delete键进入回COMS设置,选“IDE AUTO DETECT”,可以看到CYLS比原来减少了1,保存退出,重新分区,格式化,至此大功告成。另外要注意,PCT00LS9.0不能在用FAT32分区的硬盘和 Windows下运行,但可以在FAT16硬盘中运行。修复后一定要在CMOS中重新侦测硬盘,再分区和格式化,因为 只有对硬盘作格式化后才会把分区表的信息写入1扇区(现在作为0扇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