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110从短路到现在无3V,5V待机电压

楼主(2014-12-24):
       DELL M5110,客户刚拿过来是一通电瞬间有0.2的电压,马上就是000,初步判断板有短路,打各大电感对地阻无明显短路,测EC102脚AVCC无任何电压,继续往前找,来自3D3V_AUX_KBC,由3D3V_AUX_S5经Q2703P沟道MOS导通而来,此MOS的S极对地阻值正常,而D极对地值只有0.08不正常,判断D极所连元件有短路,拆下C2709,C2710仍然短,于是拆下NPCE795PA0DX-GP-U,阻值大了一点,可还是不正常 ,发现U6001BIOS芯片也烧坏,于是取下测量已经不短了 ,是不是只是BIOS芯片坏呢,于是把拆下的EC再装回去,可还是短,看来EC也是一定坏了,从废板上拆一个下来,干上去,还是没有3V,5V的待机电压.刷了两个BIOS.故障依旧,心想,也许这个也是坏的,于是叫人发两个过来.       今天芯片到了,满怀信心的装了上去,还是没有电压出来,没办法了,从头来吧,公共点正常,RT8239供电正常,12脚ENLDO正常,15脚,14脚,LDO3,LDO5正常,可是第2脚,第4脚ENTRIP1和ENTRIP2还是5V的高电压,它们来自PWR_3D3V_ENTRIP2和PWR_5V_ENTRIP1 ,受控于PQ4101,PQ4101的G极来自EC的S5_ENABLE,EC的待机电压也有了,复位正常,BIOS的1256脚也有了波形,那么接下来该是检测适配器了吧?是EC的第73脚PSL_IN1,由AC_IN#_KBC经R2763排阻而来,排阻的第一脚有3.3V,可是过来之后就是直连EC就只有0.2V了,打值有600多,用摄子短接R2763过来有2.8V左右,以为是它坏了换R2763还是没有变化,难道换上的新的EC有问题?没辙了,求指点,现在的情况就是EC待机电压正常,复位正常,时钟是内部的,就是适配器检测信号不正常,是不是EC还缺 什么条件啊?第一次发贴,不会传图片,请多包涵.上传本机图纸供参考.

Inspiron M5110 (Wistron DQDN15 QUEEN Rev.A00).pdf

受到警告 2#

网友A:
就是检测适配器信号的问题!!! 正常位低电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检测适配器信号的问题!!! 正常位低电平

正常位低电平?EC的适配器检测脚 正常是低电平?现在没有S5_ENABLE.适配器检测EC的第14脚只有0.2V

网友C:
供电时钟复位。ACIN LID 都查查

网友:
学习中  再日成为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位低电平?EC的适配器检测脚 正常是低电平?现在没有S5_ENABLE.适配器检测EC的第14脚只有0.2V

哦,仔细查了下,适配器检测脚低电平是正常的,现在EC的供电,复位都正常了,适配器信号也检测到了,看来得再换个EC啦,这不出S5_ENABLE的情况,会不会有BIOS问题的可能性大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检测适配器信号的问题!!! 正常位低电平

适配器检测的信号是低电平啊,0.18V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时钟复位。ACIN LID 都查查

这机器不会是要按下开关才有待机电压的吧?

网友:
正好需要图纸,下来看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