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源希捷修盘指令

楼主(2014-12-24):
如果模块正常,但是坏道较多,可以从02级开始跑自动校准(自检)。
风险:ATA模块会丢失,(K8\K9\K10的还会丢失APP模块)跑完后,要回写原盘ATA固件和APP模块。

如果坏道不多,可以从 age26 age30age31开始校准,不会破坏ATA

跑校准正常到 age=50 会止(很多是不正常结束,比较多的是在AGE=4F结束),校准过程中任何时候可以点 分号; 查看校准进程查看AGE值。按句号键看TRK值有没有变化,来判断流程还在跑没有。

K8\K9\K1002级校准到AGE=50结束是正常的,但也有 age=99 结束的但也正常;
但这个时候不要断电,继续指令下输入N10,,22回车,CTRL+T继续再跑。

一: 在T>模式下输入指令:N02,,22

这时还没有正式开始,只是定义开始地方
二:按 ctrl+t
开始校准。
三:校准到 age=50 为止
如果校准后是 age=4f(表示效果不是跑的很好),如果这个时候要修来认盘就在指令下输入N50,,22回车,回到AGE=50,回到50后最好断电开电一次,看看指令下有没有显示其它报错信息,如果显示需要回写1号模块的就回写1号模块。也可以不写认,直接人工转到F级,来做F级的校准。

四:回写ATA固件 (校准和回写1.mod期间,千万不要断电)
在指令模式下,显示:OVERLAY FAILED 就是要回写ATA的意思。

五:复位
Crtl+C 在不断电情况下启动(复位硬盘)\
在指令模式下,显示:STUFF WAS UNREADABLE 就是回ATA写完成

六:通病修复的方法是在“硬盘固件检测”里面点“通病修复”,通病修复不成功,尝试回写同参数好的4号固件(最好回写我们校准之前备份的原盘4号模块)。

七:显示 master 表示“就绪”,这时可以断电了。(七代以后的盘,会显示其他字符)

八:通病修复完后要关开一次硬盘电源,然后选择“从硬盘装入”,这时硬盘会变成我们维修软件默认的字符串,LBA值也会很大或不对,我们就在专修软件的其它选项里面吧型号和LBA值改回来就OK了,然后再断电开电,再装入看看有没有改好,这样就算完成了一次修复流程(可以算是写认的过程)。这下就可以扫描、加P表、清零等等这些操作了(这些操作基本就是对数据区操作了)。

九:扫描坏道,要是有坏道,但是可以认盘(型号、SNLBA都可以出来就是认盘的),型号什么都对,可以用 缺陷修复—全盘清零
全盘清零期间不要断电,断电会全盘加密。(但可以解密处理,最好不断电)

回写固件时,要是从网站上下载了一些固件,可以选择合适的固件(根据型号,固件版本号、电路板号、SN 前三位相同的原则),进行回写.

网友:
效率源的资料吧

网友:
感觉像笔记

网友:
好像是几年前的东东,对付的是11代之前的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