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帮我解答个电路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4-12-24):
如图,现在的状态是VDC(公共点)与P1.5V_AUX呈完全短路的状态,但是Q559是好的,放电和拆掉它也短,断开L505是前级的问题,后级不短,该芯片的供电是5V而不是VDC,两个电路都没有对地短路,只是相互短路。那么什么东西能够造成这两条电路短路?

网友:
芯片的主供电如果是VDC的话,就有可能在芯片内部主供电和LL引脚短路

网友A:
那只有VDC(公共点)与P1.5V_AUX同时对地短路了!

靓维电子 -5 你还真错了,都没对地,上电P1.5就是公共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只有VDC(公共点)与P1.5V_AUX同时对地短路了!

你还真错了,都没对地,上电P1.5就是公共点的电压,而且该芯片用的5V供电而不是VDC,是前级短后级没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还真错了,都没对地,上电P1.5就是公共点的电压,而且该芯片用的5V供电而不是VDC,是前级短后级没事

你如果早这么说不就好了吗!确定上管正常,哪也是只有上管的G极与芯片的驱动脚断路造成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还真错了,都没对地,上电P1.5就是公共点的电压,而且该芯片用的5V供电而不是VDC,是前级短后级没事

帮你解疑还扣我分,你是人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早这么说不就好了吗!确定上管正常,哪也是只有上管的G极与芯片的驱动脚断路造成的了!

那也不对,用蜂鸣档测量VDC与P1.05为001,完全互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也不对,用蜂鸣档测量VDC与P1.05为001,完全互通了

把分给我加回来,再告诉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帮你解疑还扣我分,你是人吗?

没事,说对了再给你加上,以免误导其他人,以后给你加分的机会多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分给我加回来,再告诉你!

今天没了,明天吧。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事,说对了再给你加上,以免误导其他人,以后给你加分的机会多多

首先你已确定MOS管是好的,还是只有一种可能,当MOS管G极悬空时,其D、S极有可能呈导通状态!论谈里经常有人说拆掉芯片后不能通电就是这个原因!你可短接一下MOS管的G、S极再用表测D、S极还通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已确定MOS管是好的,还是只有一种可能,当MOS管G极悬空时,其D、S极有可能呈导通状态!论谈里经常 ...

放过电了,一样,完全与VDC相通,这个郁闷,拆了Q559都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已确定MOS管是好的,还是只有一种可能,当MOS管G极悬空时,其D、S极有可能呈导通状态!论谈里经常 ...

你最后的这个可能也没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放过电了,一样,完全与VDC相通,这个郁闷,拆了Q559都通

这个P1.5V - AUX是给谁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P1.5V - AUX是给谁供电的?

内存条DDR3

网友A:
没把内存条拔下来再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把内存条拔下来再测吗?

你在看看帖子吧,我修改了修改。断开L505发现是前级的问题,后级不短没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在看看帖子吧,我修改了修改。断开L505发现是前级的问题,后级不短没事

芯片的供电是5V,你现在能确定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的供电是5V,你现在能确定正常吗?

本来都修好了·,上电触发到1.3A,过了一会儿突然5A大短,烧坏了保隔,换了保隔管发现是这个地方引起的问题,把内存0.75VVTT的APL转换管也给烧了,原因就是这个1.5V跟公共点串了,我现在都开始怀疑是不是板层短路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本来都修好了·,上电触发到1.3A,过了一会儿突然5A大短,烧坏了保隔,换了保隔管发现是这个地方引起的问 ...

你把芯片,上、下MOS管都拆了如果还短就应是板层短路了!

网友C:
如果上电短路的话,芯片或者芯片的反馈有问题,导致芯片无法检测到P1.5V_AUX或者偏低导致上管一直导通。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上电短路的话,芯片或者芯片的反馈有问题,导致芯片无法检测到P1.5V_AUX或者偏低导致上管一直导通。希 ...

拆了上管都短的,他是那种蜂鸣档都001的那种非常纯的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芯片,上、下MOS管都拆了如果还短就应是板层短路了!

板层短路可就麻烦大了,不过我会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上电短路的话,芯片或者芯片的反馈有问题,导致芯片无法检测到P1.5V_AUX或者偏低导致上管一直导通。希 ...

关键是他把上管拆掉了,用表测都短路啊。哪敢再上电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芯片,上、下MOS管都拆了如果还短就应是板层短路了!

拆了上管就知道短路不短路了,因为不是对地,而是对公共点短路,奇葩主板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拆了上管就知道短路不短路了,因为不是对地,而是对公共点短路,奇葩主板啊。。。。。。。

不理你了,今天让你给气着了,要不早就上床睡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理你了,今天让你给气着了,要不早就上床睡觉了!

哈哈哈,没事下次见你一次回答得好就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上管都短的,他是那种蜂鸣档都001的那种非常纯的短路

是取了不上电都短路么,那应该是板层了

网友:
可能 是芯片 坏了吧 或MOS管G 级断线吧

网友:
那照你这种说法的话,短路的不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