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LCD不完全技术手册

楼主(2014-12-24):
液晶显示器LCD不完全技术手册

液晶显示器TFT LCD,全称为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Thin Film Transistor Liquid Crystal Displayer),一般简称LCDLiquid Crystal Display)。超薄体形、低功耗、低辐射、无闪烁、完全物理平面、低反光、清晰的字符显示等等,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液晶显示器LCD优点。
  最简单的字符液晶屏幕
最简单的液体晶体管就是我们常见的小型计算器以及电子手表上面的液晶字符屏幕。他是把有机液晶原料夹在两片透明的玻璃或者有机玻璃中。没有电流通过的时候,长棒状的原料晶体分子是无规则排列的,光线无法随意透过玻璃,外表看上去就是黑色。通电的时候,液晶原料排列顺序随电流极向改变,光线在规则排列的晶体分子中可以透过,液晶管由原来的非透明状态变成透明状态。通过把液晶材料进行不同的排列,组成不同的字符形状,就能通过电流控制其开关显示,以显示出我们说需要的字符。
液晶技术发展的早期,由于液晶管的稳定性以及生产技术,还不能大量大规模的生产,直到了英国的科学家发明了用“联苯(Biphenyl作为液晶管的原料,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
  单色LCD液晶显示屏幕:
1970年,Fergason制造了第一台能够工作的LCD,而在此之前的所谓LCD都是耗电量大而且对比度极低的昂贵设备。到了1971年,这种新的液晶显示器开始普遍地为人们接受。当然,那时候的LCD还是单色产品,但是已经不是简单的字符型液晶屏幕了。
LCD技术是把液晶灌入两片偏振玻璃之间。
所谓偏振玻璃,就是光线通过这样的玻璃之后,就会从球面波或者高斯球面波,变成只在一个平面上振动的波,称为偏振光。偏振光只能通过相应方向的偏振玻璃,如果偏振玻璃的偏振方向和偏振光线的有一定的夹角,就会减弱偏振光强度,甚至偏振光无法通过。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有兴趣,可以参阅有关的大学物理书籍。
夹住液晶的两片偏振玻璃,假设为ab,他们的偏振方向会设置为90度夹角。光线通过第一片偏振玻璃a后,假设这X方向偏振,通过液晶后,液晶通电流之后,在电场极化作用下,呈规则排列,X偏振光不会有任何改变,投射到b玻璃上。而b玻璃的偏振方向为Y,就是X90度,X偏振的光线无法通过,在b玻璃外面看上去就是黑色了。
[光线无法通过]
[光线通过
    而如果液晶没有电场作用,就是没有通电流,通过无规则排列的液晶,X偏振光的偏振方向会发生改变,旋转90度,旋转后X偏振光的偏振方向刚好和b偏振玻璃的偏振方向一样,就是X90=Y,光线就能通过b玻璃了。
彩色LCD液晶显示器:
   对于笔记本电脑或者桌面型的LCD显示器需要采用的更加复杂的彩色显示器而言,还要具备专门处理彩色显示的色彩过滤层。通常,在彩色LCD面板中,每一个像素都是由三个液晶单元格构成,其中每一个单元格前面都分别有红色、绿色,或蓝色的过滤器。这样,通过不同单元格的光线就可以在屏幕上显示出不同的颜色。实际我们使用的LCD显示器,除了偏振玻璃,还有其他多层的薄膜以及组件,包括极化偏振玻璃、各种极化电极、数据传输电极、有色过滤玻璃层、液晶原料等等。
现在我们常见的LCD液晶显示器,分为TNtwisted nematic)-LCD(扭曲向列LCD)、STNsuper twisted nematic)-LCD(超扭曲向列LCD)、DSTNdual-scan twisted nematic)-LCD(双层超扭曲向列LCD)和TFTLCD(薄膜晶体管LCD)四种。
TNLCDSTNLCD DSYNLCD三种液晶显示器就是人们常说的伪彩屏,其原理基本相同,只是液晶分子的扭曲角度不同而已。而TFTLCD虽然在构造上也和TN型非常相似,但是TFTTN上部夹层的电极改为FET晶体管,而下层改为共同电极。由于FET晶体管具有电容效应,能够保持激发后的电位状态,直到下次受电改变状态为止。TFT型液晶显示器上的每一个液晶像素点都是由集成在该像素点后的薄膜晶体管来直接驱动,因此可以大大提高液晶显示器的对比度、响应时间以及色彩还原能力。
  彩色LCD液晶显示器的基本技术参数:
  1、点距和可视面积   以14寸的液晶显示器为例,14寸的液晶显示器的可视面积一般为285.7mm×214.3mm,而14寸液晶显示器的最佳分辨率为1024×768,就是说该液晶显示板在水平方向上有1024个像素,垂直方向有768个像素,可以计算出此液晶显示器的点距是285.7/1024或者214.3/768=0.279mm
   液晶显示器的点距跟CRT显示器的点距有些不同,对荫罩管显示器来说,中心点距比四周的要小,对荫栅管显示器(例如特丽珑、钻石珑管)来说,其中间点距(栅距)跟两侧的点距(栅距)也是不一样的。CRT显示器标称的都是显示器最小的(也就是中心的)点距,LCD液晶显示器则是整个屏幕任何一处点距都一样。
  2、分辨率
  液晶显示器是直接把显卡输出的模拟信号处理为带具体“地址”信息的显示信号,任何一个像素的色彩和亮度信息都跟屏幕上的像素点直接对应的,所以只有在显示跟该液晶显示板的分辨率完全一样的画面时才能达到最佳效果。一般14寸、15寸的LCD液晶显示器最佳分辨率为1024×76817寸的最佳分辨率则是1280×1024
在显示小于最佳分辨率的画面时,液晶显示则采用两种方式来显示,一种是居中显示,比如在显示800*600次分辨率时,显示器就只是以其中间那800×600个像素来显示画面,周围为阴影,画面清晰,但是画面太小。另外一种则是扩大方式,将800×600的画面通过计算方式扩大为1024×768的分辨率来显示,由于处理后的信号与像素并非一一对应,画面大比较模糊。
  3、亮度和对比度
  液晶显示器亮度一般以cd/m2cd每平方米)为单位。
光测量单位中,包括光通量,就是单位面积内发出或者吸收的光的能量,使用单位W(瓦特)进行量度。而在单位立体角内的单位投影面积中的光通量,就是光的亮度,标准单位是lm/m2×Sr)(流明每平方米每立体角度),也可以写成cd/m2
LCD液晶显示器在背光灯的数量上比笔记本电脑的显示器要多一些,所以看起来明显亮一些,TFT LCD显示器的亮度普遍在150cd/m2230cd/m2之间,而以往笔记本一般使用伪彩屏,亮度130cd/m2左右。有的低档液晶显示器存在亮度不均匀的现象,中心的亮度和距离边框部分区域的亮度差别比较大,选购的时候需要注意。
对比度是直接体现该液晶显示器能否体现丰富色阶的参数,对比度越高,还原的画面层次感就越好,在观看亮度很高的照片时,黑暗部位的细节也可以清晰体现。目前市面上的LCD液晶显示器的对比度普遍在150:1350:1,一般250:1的产品就值得推荐。
  4、响应时间
响应时间指的是LCD显示器对于输入信号的反应速度,也就是液晶由暗转亮或者是由亮转暗的反应时间。一般来说分为两个部分——Rising(上升时间)和Falling(下降时间),而我们所说的响应时间指的就是两者之和。
早期的被动矩阵(passive-matrixLCD显示器,即是液晶发光属于被动发光,响应时间多为50ms—100ms,现在多用于单色显示的掌上设备以及移动电话。现在更多的是主动矩阵(active matrixLCD显示器,响应时间已经可以达到40ms甚至更低。响应时间越小则使用者在看运动画面时,不会出现尾影拖拽的感觉。
在一般的办公用途中,画面处于静态,几乎所有的LCD显示器产品都能够胜任。但是用于游戏或者视频播放,画面对比强烈而且快速切换,那么响应时间至少应该达到40ms(即每秒25帧),否则就可能出现明显的拖影现象。
  5、可视角度
  很多用户第一眼看到液晶显示器,可能会觉得液晶显示器的颜色怪怪的,在不同的角度观看的颜色效果并不相同,这是由于某些低端的液晶显示器可视角度过低导致失真。
液晶显示器属于背光型显示器件,其发出的光由液晶模块背后的背光灯提供,这必然导致液晶显示器只有一个最佳的欣赏角度——正视。当你从其他角度观看时,由于背光可以穿透旁边的像素而进入人眼,就会造成颜色的失真。
液晶显示器的可视角度就是指能观看到可接收失真值的视线与屏幕法线的角度。这个个数值当然是越大越好,更大的可视角度方便于与同事一起讨论问题。目前市面上的15寸液晶显示器的水平可视角度一般在120度或以上,并且是左右对称。而垂直可视角度则比水平可视角度要小得多,普遍水平是上下不对称共95度或以上。
  6、最大显示色彩数
由于大多数液晶显示器采用模拟接口,多了两道数模/模数(AD/DA)转换,信号有一定衰减,转换的取样位数必须考虑成本,所以能够呈现的颜色数量很少。每个像素由RGB三基色组成,各个基色只能表现6位色,26次方=64种颜色。所以每个独立像素可以表现的最大颜色数是64×64×64=262144种颜色。高端液晶显示器利用FRC(Frame Rate Control)技术抖动算法,使得每个基色可以表现8位色,即28次方=256种颜色,则最大颜色数为256×256×256=16777216种颜色。
就目前大多数液晶屏的表现情况来看,一般的商用办公应用场合都可以了,但是对于专业的图形图象处理来说,液晶屏不能提供足够准确的色阶表现,还是CRT显示器才能够符合要求。
  7、刷新频率
  液晶显示器没有闪烁原因是因为它不像CRT的扫描方式是由左至右,逐行扫描。当电子枪从右下到左上时,屏幕会出现很短暂的黑暗(无光点产生)。而一般性能优秀的LCD显示器反映速度为45ms左右,低于45毫秒的材料会影响动态影像的播放,屏幕更新频率仅需大于22.2Hz(以45ms计算)就可以让LCD显示器不发生闪烁现象,所以画面也根本没有所谓的闪烁问题。
  液晶显示器LCD的坏点:
除了上面提到的反应时间较长,显示色彩不够多,LCD液晶显示器还有的不足就是经常坏点问题。
以15英寸的液晶显示器为例,面积为304.1mm×228.1mm,分辨率为1024×768,每个液晶像素由RGB三原色单元组成,液晶像素数量是1024×768×3235万个!液晶像素的大小是:高=0.297mm,宽=0.297/30.099mm。显然,这种生产工艺对生产线要求非常高,目前的技术和工艺,还不能保证每批生产出来的液晶显示器没有坏点,生产厂商一般避开坏点来分隔液晶板。
  一般具有雄厚实力的知名品牌生产的液晶显示器都是采用价格高昂的没有坏点或者坏点极少的液晶屏幕。而低端品牌采用的则是坏点出现几率非常大的液晶屏幕,以低价倾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