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 17寸纯平 有大量水波纹 不知道是那里问题 !

楼主(2014-12-24):
AOC 17寸纯平 有大量水波纹 不知道是那里问题 !   按显示器自带菜单功能也有杂波纹  ! 无头绪!

补充内容 (2014-12-25 23:15):
已修复  更换尾板  C807
http://ftp.chinafix.com.cn/data/ ...

网友:
把交流电450V大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拆机看看电容或全盘补焊试试!

网友:
把全部电解电容去换掉,试试再说

网友A:
机看看电容或全盘补焊试试!

网友B:
450v电容损坏导致电源纹波成份太大也会这样

网友:
这个算是古董啊,我都没学过这个,学的时候就是直接从液晶入门的

网友:
我还以为是屏坏了呢

网友C:
可能是视放板问题。

网友D:
这个通用板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通用板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问一下,用哪个板点纯平显示器的?

网友E:
电容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滤波。。。。。

补充内容 (2014-12-25 23:15):
已修复  更换尾板  C807
http://ftp.chinafix.com.cn/data/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看看电容或全盘补焊试试!

补充内容 (2014-12-25 23:15):
已修复  更换尾板  C807
http://ftp.chinafix.com.cn/data/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视放板问题。

补充内容 (2014-12-25 23:15):
已修复  更换尾板  C807
http://ftp.chinafix.com.cn/data/ ...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0v电容损坏导致电源纹波成份太大也会这样

补充内容 (2014-12-25 23:15):
已修复  更换尾板  C807
http://ftp.chinafix.com.cn/data/ ...

网友:
看下电容有没怀孕,不行就刷MCU程序

网友:
电容不良导致的啊

网友:
这是有很大的干扰 挨个替换一下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