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模块的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4-12-24):
液晶显示模块的使用注意事项
液晶显示模块是将液晶显示器件与控制、驱动电路和PCB线路板装配在一起的组件。它可以直接与计算机联接。这种模块使用时,除应注意一般液晶显示器件使用时的注意事项外,还应在装配、使用时注意以下事项。
1.处理保护膜

 在装好的模块成品液晶显示器件表面贴有—层保护膜,以防在装配时沾污显示表面,在整机装配结束前不得揭去,以免弄脏或沾污显示面。

2.加装衬垫

 在模块与前面板之间最好加装一个约0.1mm左右的衬垫。面板还应保持绝对平整,以保证在装配后不产生扭曲力,并提高抗振性能。

3.严防静电

 模块中的控制、驱动电路是低压、微功耗的CMOS电路,极易被静电击穿,而人体有时会产生高达几十伏或上百伏的高压静电,所以,在操作、装配、以及使用中都应极其小心,要严防静电。为此:

不要用手随意去摸外引线、电路板上的电路及金属框。

如必须直接接触时,应使人体与模块保持同一电位,或将人体良好接地。

焊接使用的烙铁必须良好接地,没有漏电。

操作用的电动改锥等工具必须良好地接地,没有漏电。

不得使用真空吸尘器进行清洁处理。因为它会产生很强的静电。

空气干燥,也会产生静电,因此,工作间湿度应在RH60%以上。

地面、工作台、椅子、架子、推车及工具之间都应形成电阻接触,以保持其在相同电位上,否则也会产生静电。

取出或放回包装袋或移动位置时,也需格外小心,不要产生静电。不要随意更换包装或合弃原包装。

静电击穿是一种不可修复的损坏,务必注意,不可大意。

4.装配操作时的注意事项

  模块是经精心设计组装而成的,请勿随意自行加工、修整。

金属框爪不得随意扭动、拆卸。

不要随意修改加工PCB板外形、装配孔、线路及部件。

不得修改导电胶条。

不要修改任何内部支架。

不要碰、摔,折曲、扭动模块。

5.焊接

  在焊接模块外引线、接口电路时,应按如下规程进行操作。

烙铁头温度小于280oC

焊接时间小于34S

焊接材料:共晶型、低熔点。

不要使用酸性助焊剂。

重复焊接不要超过3次,且每次重复需间隔5分钟。

6.模块的使用与保养

  模块使用接入电源及断开电源时,必须在正电源(5±0.25V)稳定接人后,才能输入信号电平。如在电源稳定接人前,或断开后就输人信号电平,将会损坏模块中的集成电路,使模块损坏。

点阵模块是高路数液晶显示器件,显示时的对比度、视角与温度、驱动电压关系很大。所以应调整Vee至最佳对比度、视角时为止。如果Vee调整过高,不仅会影响显示,还会缩短液晶示器件的寿命。

在规定工作温度范围下限以下使用时,显示响应很慢,而在规定工作温度范围上限上使用时,整个显示面又会变黑,这不是损坏,只需恢复规定温度范围,一切又将恢夏正常。

用力按压显示部位,会产生异常显示。这时切断电源,重新接入,即可恢复正常。

液晶显示器件或模块表面结雾时,不要通电工作,因为这将引起电极化学反应,产生断线。

长期用于阳光及强光下时,被遮部位会产生残留影像。

7.模块的存储

  若长期(如几年以上)存储,我们推荐以下方式:

装入聚乙稀口袋(最好有防静电涂层)并将口封住。

在-10+35℃之间存储。

放暗处,避强光。

决不能在表面压放任何物品。

严格避免在极限温/湿度条件下存放。特殊条件下必须存放时,也可在40℃85RH时,或60℃,小于60RH条件下存放,但不宜超过168小时。

8.运输:

  LCDLCM在运输途中不能剧烈震动或跌落,不能有外力压迫,并且无水、无尘也无日光直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