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专业知识小词典

楼主(2014-12-24):
显示器专业知识小词典
  CRT(Cathode Ray Tube阴极射线管)显像管:主要由电子枪(Electron gun)、偏转线圈(Deflection coils)、荫罩(Shadow mask)、荧光粉层(Phosphor)和玻璃外壳五大部分组成(见图1)其原理是利用显像管内的电子枪,将光束射出,穿过荫罩上的小孔,打在一个内层玻璃涂满了无数三原色的荧光粉层上,电子束会使得这些荧光粉发光,最终就形成了你所看到的画面了。而CRT尺寸就是显像管实际尺寸,也是通常所说的显示器尺寸,其单位为英寸(1英寸=25.4毫米)。
  荫罩(Shadow mask):是显像管的造色机构,是安装在荧光屏内侧的上面刻有40多万个孔的薄钢板。荫罩孔的作用在于保证三个电子共同穿过同一个荫罩孔,准确地激发荧光粉,使之发出红、绿、蓝三色光,见图2。而荫罩可分为孔状荫罩和条栅状荫罩两种类型。
像素(Pixel):是使用CRT技术的显示器显示图像的最小单位,由一个红(R)、绿(G)、蓝(B)三种颜色的荧光点组成。
  点距(Dot-Pitch):主要是对使用孔状荫罩来说的,是荧光屏上两个同样颜色荧光点之间的距离。举例来说,就是一个红色荧光点与相邻红色荧光点之间的对角距离,它通常以毫米(mm)表示,见图3。荫罩上的点距越小,影像看起来也就越精细,其边和线也就越平顺。现在的15/17英寸显示器的点距必须低于0.28,否则显示图像会模糊。条栅状荫罩显示器(使用在SONY的特丽珑或其它特殊显像管上)则是使用线间距或是光栅间距,来计算其中荧光条之间的水平距离,见图4。由于点距和间距的计算方式完全不同,因此不能拿来比较,如果真的要比较点距和光栅间距,那么光栅间距或水平点距会比点距稍微大一些。举例来说,一个0.25mm的光栅间距大约等于0.27mm的点距。
  场频(Vertical Scan Frequency):又称为垂直扫描频率,也就是屏幕的刷新频率。指每秒钟屏幕刷新的次数,通常以赫兹(Hz)表示,它可以理解为每秒钟重画屏幕的次数,以85Hz刷新率为例,它表示显示器的内容每秒钟刷新85次。行频和场频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决定分辨率的高低。另外它与图像内容的变化没有任何关系,即便屏幕上显示的是静止图像,电子枪也照常更新。垂直扫描频率越高,您所感受到的闪烁情况也就越不明显,因此眼睛也就越不容易疲劳。现在的新标准规定,显示器必须场频达到85Hz时的最大分辨率,才是真正的最大分辨率。
  行频(Horizontal Scan Frequency):指电子枪每秒在荧光屏上扫描过的水平线数量,等于行数×场频。显而易见,行频是一个综合分辨率和场频的参数,它越大就意味者显示器可以提供的分辨率越高,稳定性越好。还是以800×600的分辨率、85Hz的场频为例,显示器的行频至少应为“600×85=51kHz”。(注意场频的单位是kHz
  视频带宽(Band Width):视频带宽指每秒钟电子枪扫描过的总象素数,等于水平分辨率×垂直分辨率×场频。与行频相比,带宽更具有综合性也更直接的反映显示器性能,但通过上述公式计算出的视频带宽只是理论值,在实际应用中,为了避免图像边缘的信号衰减,保持图像四周清晰,电子枪的扫描能力需要大于分辨率尺寸,水平方向通常要大25%,垂直方向要大8%,就是所谓的过扫描系数,所以实际视频带宽的计算公式为水平分辨率×125%×垂直分辨率×108%”,即行帧×135%”。如要显示800×600的画面,并达到85Hz的刷新频率,则实际带宽为“800×600×85×135%=55.1MHz”(带宽单位为MHz)。
  分辨率(Resolution):分辨率就是屏幕图像的密度,您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个大型的棋盘,而分辨率的表示方式就是每一条水平线上面的点的数目乘上水平线的数目。以分辨率为640×480的屏幕来说,即每一条线上包含有640个像素或者点,且共有480条线,也就是说扫描列数为640列,行数为480行。分辨率越高,屏幕上所能呈现的图像也就精细。分辨率不仅与显示尺寸有关,还要受显像管点距、视频带宽等因素的影响。其标准的刷新频率应该是75Hz或是更高,知道分辨率、点距和最大显示宽度就能得出像素值。原理是彩色显像管利用红、绿、蓝荧光点按不同比例合成出各种色彩。比如17″CRT一行中最多只能容纳1421组三原色,只能满足1280个像素点的需要,因此这17″彩显的理想分辨率是1024×768,勉强显示1280×1024,不可能显示1600×1200。标准显像管的计算方法如下:最大显示宽度÷水平点距=像素数,比如标准17″CRT的最大显示宽度是320mm,标称点距是0.28mm,那么首先按0.28×0.866=0.243的公式计算出水平点距,然后再按320÷0.243=1316的公式得出像素数。
  最大可视区域:是屏幕上可以显示画面的最大范围,为屏幕的对角线长度。由于显像管都是安装在塑胶外壳内,且由于屏幕的四个边都有黑框无法显示,因此可视区域尺寸都会比显像管尺寸稍微小一点。一般一台14英寸显示器的实际显示尺寸大约只有12英寸左右。
隔行和逐行:隔行扫描模式是种扫描方式,当屏幕上显示一幅画面时,电子枪首先扫描完奇数行,再扫描偶数行,通过两次扫描完成一幅图像的更新,这种扫描方式通常非常闪烁。逐行扫描是另一种扫描方式,即当屏幕上显示一幅画面时,电子枪一次扫描完整幅图像,这种扫描方式产生的闪烁较前一种更小。现在的15英寸或更大的显示器都为逐行扫描。
  安全认证:TCO'92称之为环境标志,是由瑞典TCO组织于1991年制定的一个标准,增加了对交流电场(ATF)的限制,致力于降低电磁辐射、节省电力、防火和防电。TCO'95涉及的是完整的个人电脑,如显示器、系统单元和键盘,以及人体工学、辐射(除电磁场外,还包括一系列标准和功能:噪音和发热)用电及环境保护(制造材料和生产工艺)等方面。最新的综合性环保及人体工学设计规范,基于TCO 92\ISO\MPR-II;人体工学(ISO 9241)和安全性(IEC 950)标准;电源控制标准(NUTEK);低电磁辐射\低磁场辐射标准。TCO'99是目前最新的标准,对显示器提出了最严格的要求,让用户感到最大程度的舒适,同时尽可能保护环境。它所涵盖的测试项目包括电磁波外泄、人体工学、生态学、能源效能,能够阻绝有害电磁波,保障人体安全并且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具体在环保方面要求涉及到限制重金属、溴化和氯化阻燃剂、氟里昂及氯化溶剂的存在和使用。能源要求包括电脑或显示器在不工作一段时间后能分一步或几步将能源消耗降低到一个较低的水平,但重新激活电脑的时间在合理范围内。
  即插即用:对显示器而言,它连接电脑后可以让使用者直接更改显示器的刷新率和分辨率,或无需重新启动电脑来选择所需显示器(须配合显示器)
  控制方式:显示器的控制方式可以分为模拟式与数字式两种。模拟控制一般是通过旋钮来进行各种设置,控制功能单一,故障率较高,而且模拟控制不具备储存功能,每次改变显示模式(分辨率、颜色数等)后,都要重新进行设置。数字控制大都采用按钮或飞梭式设计,操作简单方便,故障率也较低。另外,数控方式可以储存各种显示模式下的屏幕参数,在切换显示模式时无需重新进行设置。而根据操作界面的不同,数控又可分为普通数字调节和OSDOn Screen Display屏幕菜单显示)两种,其中OSD可以直接在屏幕中显示功能选项和调节状态,因此操作更为直观,调节精度也更高。OSD方式已为越来越多显示器所采用,现在的控制项目多分为三种:基本控制、几何形状控制、以及色温控制。基本控制可以让你调整:亮度、对比、水平宽度,还有垂直高度、垂直居中等;几何形状控制则包括了地磁倾斜、桶形失真调整等,可以使不同解析度和率下的影像达到最佳状态。另外它们还可以用来消除磁场所造成的影响,而彩色控制可以让使用者根据室内光线的情况以及显示器摆放的位置,来调整彩色画面到最佳状态。
  接口方式:所有的显示器都提供了一个15“D”型接口,用来连接显示卡,传送图像数字信号。随着USB设备的普及,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屏幕显示器也提供两~五个USB接口(见图8),或者提供专用模块以便使无USB接口的显示器升级,但它不能传输数字信号。显示器的USB接口只是充当了USB HUB的作用,可多连接两三个USB设备,如USB鼠标、USB MODEM等,见图9。带有USB接口的显示器可用软件直接调节,较以前更方便、更直观。
场频,行频与分辨率:行频及场频与显示分辨率有关,在给定场频的条件下,显示分辨率越高,要求的场频也越高,它们的关系为Fh = Fv x Nl /0.93 Nl:电子束水平扫描线数Nl/0.93的原因是因为电子束扫到屏幕的最后一行后并不能立即回到原点,需要将电路中存储的能量卸放掉,这段时间称回扫期或恢复期,大约占整个场扫描周期的(4%~8%),计算中取7%是合适的.这一公式表明行频分别与场频,分辨率成正比,场频越高或者水平线数越多,要求的行频也越高.反过来说,行频越高,则允许显示器分辨率可变范围越大,场频也越高,显示器越好.当然价格也越贵.近几年制造技术的进步,扫描频率自动跟踪技术已普及使用,使显示器摆脱单一固定的行频及场频,扫描频率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变化,能根据显示卡的信号频率进行自适应调整.
显示器表面构造。
这是由显示器所采用的显象管决定的。球面管显示器已经被淘汰,目前市场上的主流应该是平面直角显示器和柱面显示器,最先进的当然是刚问世没多少时间的纯平面显示器,或者叫完全平面显示器,但大多数此类显示器仍比较昂贵,只有少数的价格跌进了主流显示器的圈子。
点距。
点距越小显示器画面就越清晰自然。现在大多数主流显示器仍然是0.28mm,不少0.26mm0.25mm甚至更小点距的显示器也纷纷成为主流,提供了更好的选择。
分辨率、垂直刷新频率。
把这两个性能放在一块是因为它们是相辅相成的。目前主流显示器至少应当能达到垂直刷新频率85Hz下,分辨率1024*768的水平,最高分辨率至少应为1280*1024(垂直刷新频率60Hz下)。这个要求可以说一点儿也不高。
带宽。
这是衡量显示器综合性能的最直接的重要指标。主流显示器带宽至少应该能达到80MHz,能上到100MHz110MHz以上则更好。 辐射及环保标准。主流显示器都能达到MPRII标准,大多数也都应该具备TCO95标准,鉴于对健康的影响,能达到TCO99标准当然更好。省电节能方面,能满足EPA能源之星绿色标准是主流显示器的必须指标,当然,现在显示器没达到这个标准的已经不常见了。 其他方面。象可视面积越大、输入接口、调控方式及调节功能越多等等,对于主流非主流显示器的划分,影响不大,看个人选择了。
显示器成像原理及相关概念
  显示卡把需要显示的图象存储在显存中,由程序计数器逐个位元读出数值,由D/A转换器(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转换器)转换为电压变化的输出。
  读出的顺序对应于图象为从左到右一整行后,再到下一行,直至右下角最后一个象点。再回到左上角象点读出,电压的输出分红、绿、蓝三个通道,对应每一色,光亮度越高,输出的电压越高,通常输出电压范围(国际标准为0-0.7V0-0.1V)此三通道电压由信号线的123号脚输入到显示器。
  在显示器一侧:图象放大电路把0-0.7V电压转换为约0-40V,用于调节电子枪电子束的强弱,电子束对荧幕的荧光粉进行扫描。在时间、位置上与显卡的读出一一对应,称为同步。同步又分水平同步和垂直同步,分别标定每一行的起始点,和每一幅图象的行。
  电子束对荧幕的扫描通过电场(静电偏转)或磁场(磁偏转)的控制。静电偏转特点反应快、角度小,极均匀,通常用于测量仪器(示波器为典型例子)。磁偏转反应慢(每秒十三个来回)均匀度稍差(需加复杂枕形校正),偏转角度大,可偏转角度90-110,显示器通常用90度磁偏转系统,110度用于大屏幕电视机。

三色成像原理
相关概念
  点距:遮闭罩上两孔间的距离,因遮闭罩的开孔方式不同,荧光粉的排布也相应不同。能常有三种形式:点状、槽状、栅状。(如下图)

  分辩率:显卡把图象分割存于显存中,每行点数x每副行数为分辩率。如640x480表示每行显示640个点,每幅显示480行。
  刷新率:显卡每秒读取图象的次数,也就是电子束每秒扫描一次屏幕各部分回到起点的次数。刷新率越高,闪烁感越小。
  视讯带宽:视频系统的反应速度(如下图)

电信号->显卡前置放大->显示器信号线->显示器视频放大->电子束

视讯带宽低
视讯带宽高
   因电子束强弱反应稍慢,水平象点的差别将减小,略显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