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E4X

楼主(2014-12-24):
悲剧啊,同行搞的3.5V短路,烧鸡大法,桥坏,EC坏,网卡坏,3.3v双管坏,全部换上去,有时候能出发,能出发的时候电流0.12,部能出发的时候按开机键,3.5V部出来,51125发烫,电流0.18发烫,发烫的时候线性3.3V拉到3.1V,怀疑有短路,3.5V线性电容换了,3.5V电容也换了,51125换,管换都无果。来了查着查着就开机上电了,开关几次都正常上电了。接屏显示开心,装硬盘卡在LOGO了太悲剧了白高兴一场。卸下硬盘用U盘还是一样,不装硬盘不插U盘就不卡,装硬盘进bios正常。正是无语了,花了两天时间搞好了进不了系统,由于时间问题同行说客户急要修不好就不修了,只能把东西都拆下来了无语了,真是老天不同情啊。

网友:
这种事情免不了的,我也有碰到过修的差不多快好的,不修的

网友A:
会不会是BIOS的事儿呢?要不就是桥也咋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BIOS的事儿呢?要不就是桥也咋地了?

楼主先刷下BIOS试试看吧。

网友:
桥的问题把

网友:
我想应该是桥的问题,最后在加焊桥也不行刷了bios也不行。在bios能认到硬盘u盘都能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