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中的故障排除(模块类)

楼主(2014-12-24):
一个合格的液晶显示器件在使用时,有时也会由于不合理的使用、不适宜条件及配件不合格或安装方法不当而出现故障。其原因和排除方法如下:

1字迹排除

 使用几小时或几天后,电极变色出现黑、棕色“字迹”,液晶盒产生气泡,以致不能显示。这是由于驱动电压直流成分过大,从而引起电化学反血造成的。检查电路,排除过大直流成分后,换上新的液晶显示器件即可。当刚刚出现“字迹”时,可将液晶显示器件加热至保存温度以上,即使液晶显示器件显示面全都变黑时,停止升温,自然冷却后,一般可除掉“字迹”。

2.隐约显示的排除

  装配后出现不该显示的笔段也隐约显示,以致不能读出,其原因可能是:

引线间不清洁.用干细布擦净即可。

天气太潮,玻璃表面导电。室内干燥后即可恢复。

公用电极或段电极悬空,重新安装可靠后,即可消除。

交流方波上下幅度不对称,造成熄灭时截止不清,调整方波幅度即可解决。

导电橡胶条纹不正、不平行、绝缘性能较差,更换导电橡胶条即可。

3.对比度差的排除

对比度很差、或出现负像,或显示混乱,或全部显示,一般是由于背电极悬空造成,排除即可。

4.混乱显示的排除

外界干扰也可能引起显示混乱,排除干扰即可。

5.全部显示的排除

译码器正常,但全部像素显示。一般是背电极未接好,悬空或背电极接入直流。

6.缺笔划显示的原因及其排除

电极引线沾污,导致装配接触不良。

导电橡胶沾污,导致装配接触不良。

以上两项只需要进行清洁处理后重新装配即可。装配时不能用手触摸清洁处理后的部位。

玻璃边缘破损,划伤外引线导电层。

装配压框不合适。

7.无规律不正常显示的排除

  造成混乱显示的原因可能是:背电极悬空,驱动为直流、电源波动,接触不良、电池耗尽等。可根据不同原因进行排除。

8.断续显示的排除

功能紊乱,不能调校,显示时断时续.其原因为电源电压不正常,电池耗尽,此时需要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