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锥知道这个是哪个型号的电子管?

楼主(2014-12-24):
一个
笔记本
风扇的控制电路,改长转时把线接反了,把风扇烧了,拆开看 看到上面那颗电子管烧了,却有2个数字或者字母看不见。换个面看到IC2上面写了个F左上角有个圆圈,有可能是个温控,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风扇原来的故障是开机转一会就停止,铜管都烫手都不转,用鲁大师检测,笔记本强制关机都不转。
笔记本

网友:
终于上传成功了

网友:
风扇也修?直接换不省事吗,再说修风扇不好报价吧.

网友:
费劲啊 ,换吧,多简单

网友:
还是换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