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Panel電機介面的設計

楼主(2014-12-24):
LCD Panel電機介面的設計
工程師如何就所要支援的LCD Panel設計它的電機介面,在此我們也區分DSTN及TFT二種LCD Panel來討論。
DSTN首先要找出該LCD型號的Pin腳定義及Data Allocation Table,日立MG9970ZWCC之pin腳定義,該型號之Data Allocation Table。由pin腳區分為Data訊號及控制訊號,UD0~UD7及LD0~LD7為Data訊號,CL1為Data Latch,可視為Hsync。VC ON為對比電壓,電壓大小會影響對比。CL2為時脈訊號,Disp-off可控制LCD的亮與不亮。另外VCFL為提供LCD Panel背光所需的AC電壓 。
接著必須翻出產品上VGA Chip在 Display interface上的規格,表3為C&T公司65554的規格表。由於MG9970ZWCC為16bit color DSTN,各位可在倒數第二行找到該型Panel,再與LCD Panel上的Data Allocation Table相對照,就可以找到對應關係。VGA Chip的UR0對應Panel UD7,UG0對應UD6,UB0對應UD5,同理:
UR1------UD4
LR0------LD7
LG0------LD6
LB0------LD5
LR1------LD4
UG1------UD3
UB1------UD2
UR2------UD1
UG2------UD0
LG1------LD3
LB1------LD2
LR2------LD1
LG2------LD0
CL1為Data Latch訊號,CL2為時脈訊號,這二個訊號都可以從VGA Chip找到明確的接腳連接。VC on為對比電壓你不會從VGA Chip找到相對應的接腳,設計者必須利用+5V甚至+12V及VGA Chip的背光致能(Enable Backlight signal)來產生VC on,Disp-off訊號必須遵守DSTN規格中的power sequence。由於這訊號因不同的DSTN Panel會有不同的要求,因此設計者必須將這訊號接到的VGA Chip中一個具有彈性的接腳,這個彈性是容許VGA BIOS針對不同的DSTN Panel去調整Disp off與其他訊號的時序關係。

TFT對於TFT Panel,同樣也要拿到該型Panel的pin腳定義,及系統上VGA Chip在Display interface上的規格。NEC NL8060BC31-02 12.1 TFT之pin腳定義,接腳大致區分為G0~G5、R0~R5、B0~B5,上述為Data。控制訊號包含Hsync、Vsync、DCLK、DE。
HSYNC和VSYNC分別為水平掃瞄及垂直掃瞄的控制訊號,DCLK為時脈訊號,而DE則是Data Enable訊號。只有當DE訊號為high時輸入LCD Panel之資料才被視為有效。目前市面上的LCD Panel受限於LCD Panel本身的功能大部分都不能作到24 bit true color的顯示。最常見的是18 bit也就是G0~G5 6個bits,R0~R5 6個bits,B0~B5 6個bits。LCD Panel上的G0~G5是否與VGA Chip G0~G5相接,設計者必須要與VGA Chip廠商確認後才能確定。因為根據設計上的經驗,同樣的LCD Panel在C&T 65554是接G2~G7,在ATI Rage LT是接G0~G5。除此之外DSTN與TFT Panel共同要注意的是LCD Panel Power的供給,在線路上一定要能同時供給3.3V及5V。除非設計者能確定系統要支援的Panel一定是吃3.3V或是5V。轉換線路可參考。
上述提到是屬於TTL的介面,LCD介面為了克服EMI的問題又衍生出二種介面。二種介面被推出最主要的目的,即是為了解決LCD TTL介面高頻的數位信號EMI的輻射能量超過標準而制定的。二種介面規約共同處如下:
1.低電壓
2.差動傳輸
透過Encoder將數十條的TTL的資料訊號轉成少數的低電壓差動訊號,達到降低輻射能量的目的。差動訊號透過接收端的Decoder解回原TTL的資料訊號。如果系統要支援內建LVDS或Panel-Link Decoder的LCD Panel,同樣也是要翻出LCD Panel的規格。以日立TX34D11VCOFAA-3的13.3TFT為例,由於此款LCD Panel內建LVDS Decoder,因此設計者必須就原來VGA Chip的Data TTL interface,加掛LVDS Encoder使訊號轉換成LVDS訊號。明確告知設計者Encoder pin1~pin20接何種訊號,假如規格未標明傳送端的接法,設計者也可就接收端LVDS Decoder最後還原的訊號來決定傳送端要如何連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