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

楼主(2014-12-24):
戴尔T9020电脑主机装系统用一段时间USB接口不能使用了,PS2的接口用没有问题!主机连接到有检测设备!之前出过这样的问题换主板问题解决,现在又出现这样的问题!在启动项里面U盘都不认识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呢!

网友:
会不会USB到主板有接触不良

网友:
检查检查U口

网友:
你机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