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奇怪故障的维修

楼主(2014-12-24):
好久没发帖了,今天再来发一个比较奇怪的故障,其实说奇怪也不奇怪,为什么呢?那就往下看吧
今天下午,老板拿了一块板给我,当然这块板也是他修过的,没搞好所以才给我弄的,这是一台进水机,在拿到我手里的时候已经经过老板的处理,从他的口中得知,此机原始故障为不跑码,然后他拆机后才发现此机进水腐蚀了,等他把进水的地方处理后就变为不触发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折腾后,没搞定,所以只好扔给我了
先来两张进水后经处理后的照片

我接过此板,一看是联想G450的,板号为KIWA5 LA-5081P

现在知道是不触发的故障,那肯定是按不触发的方法修了,首先测了下公共点的电压19V正常,然后在测了下待机3.3V/5V也正常,好了,接下来测EC的条件了,VCC---晶振起振----ECRST#-----LID#这四个都正常,当我测到ACIN这个信号时发现为0V,看来就是它的问题了

往前查看它是哪来的,由下图我们可以看出,ACIN是由PU102这个运放输出高电平后经过VIN的上拉再经过PD102这个稳压二极管,最终稳压成3.3V的,然而现在却为0V,那就得查这运放的条件了

下图是我测的所有电压,从下图我们可以得知,运放的同相端的电压是3.9V,然而运放的反相端RTCVREF却是4.7V,这个运放的反相端输入电压明显比它原来输入的3.3V要高。这很不正常,再追RTCVREF是从哪来的

由下图可以得知,RTCVREF是由适配器电压经过PD103和两个电阻后变名为VS,然后再由VS经过PQ101内部二极管流过来的虚电,最后加到PU101这个稳压器的第2脚输入端,然后再从PU101的第3脚输出一个3.3V的电压,然而现在测其第3脚的电压为4.7V,明显不对,查到这里相信大家都会想到,八成是PU101这个稳压器坏了,反正我的第一个念头也是它坏了,于是果断换了一个新的,没想到换了一个新的上去,PU101的输出端还是4.7V,看来不是它的问题

修到这里,有点想不通了,心想不会吧,最近怎么老是遇到这种奇怪的问题啊,明明知道故障在哪,怎么就修不出来呢,于是我干脆把这个PU101给拆了不装,可是没想到把这个稳压器拆了,这个RTCVREF的电压依旧了4.7V啊,一时没思路了,于是问大神去。经过大神的指点,我的思路又出来了,他说RTCVREF的电压偏高有两种情况:
1.就是PU101这个稳压器坏了(这个可以排除,因为已经换了一个新的,情况还是一样)
2.就是这个3.3V跟其他的供电串路了
当我看到他说的这句话时,我想,还真有可能哦,但是具体是哪里的问题呢,一下又卡壳了,突然有一句话在脑海中闪过,老板不是说过,刚开始可以开机不跑码,然后经过他的处理后才不开机的吗,现在我就何不回过头去看看他处理过的地方呢
当我把下面这个电阻断开的时候,奇迹出现了,RTCVREF的电压变为了3.37V,也就是说ACIN的电压也变为了3.3V。
而且按开关,电流也上到了0.21A,看来这就是老板所谓的不跑码,但在我看来,这哪是不跑码啊,分明是供电都没出完嘛。

因为图上没有编号,而且又没有点位图,所以只能打开图纸再跑线路查看到底是哪个电阻了,最后经过我的追线路发现,原来被老板连起来的电阻是R277这个电阻,然后经过我的反复验证,发现老板并没有接错线路,但是为什么会一接上这个电阻RTCVREF就会为4.7V呢,一时想不通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R227这个电阻一端是连公共点的,而另一边的是Q36的D极,于是我又把这个电阻给接上,然后再测R227此电阻的两端发现,一端为18V,另一端为4.7V,当然RTCVREF也为4.7V,突然又一个念头在我脑海中出现,4.7V这个电压是从哪来的呢,跟它差不多的出就是待机5V啊,但为什么一接上R227这个电阻RTCVREF就会为4.7V呢,仔细一看这个图,好像全明白了,肯定是Q36有问题,没想到一测,果然Q36的G极有4.7V,而其的D极也为4.7V。看来就是它的D极跟G极击穿了,(这里注明一下,Q36的G极SUSP的箭头标错了,我也不想改了,希望大家可于是断电,用蜂鸣档测了它的D极跟G极,果然为000,于是换了一个N沟道的MOS管上去,于是再接入电流表,发现待机电流为0.01A,按开关后,电流上到1.3A左右亮机,看来这次连老板口中的所谓不跑码也修出来了,修完下班

下面是经过我处理过的图片

最后来分析下RTCVREF为何会为4.7V,从下图我们可以看出SUSP是由待机+5VALW而来,然而现在还在待机状态,所以EC不会发出SUSP#这个信号,所以Q37这个NPN三极管不会导通,从而使SUSP有5V的电压加到Q36的G极,让Q36导通,然而Q36的G极跟D极击穿,所以不能Q36就不能导通接地,从而这个5V的电压回流到RTCVREF这个电压上,从而出现了这种奇怪的故障

写到这里,帖子已经写完,如果以上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提醒一下,我会改正的,谢谢

网友A:
电路还比较好修,跑马不显就蛋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还比较好修,跑马不显就蛋疼了

对,跑码不显最蛋疼了

网友:
支持泉哥~   长见识了

网友:
分析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你好 ,写的好清楚,谢谢分享成功。学习.

网友B:
你那边进水的机子有得先拷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边进水的机子有得先拷过吧

要看是什么样的进水机了,如果进水时间太长的话就不烤了

网友C:
支持楼主,写的好,什么时间才会有楼主这样的思路!!

网友D:
PU101这个稳压器损坏一般是引起输出端电压偏低比较常见,这里也可以取下这个稳压器测量输出端相连焊盘电压判断故障,这里R277限流保护电阻在正常情况下,本身一端电压应该为19V左右。

网友E:
SUSP 应该是为 低电平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USP 应该是为 低电平的

你会不会看电路图啊,不懂的话再回学校学好点吧,同学

网友G:
串电确实难找,楼主还是很细心的

网友:
有一些进水机还是需要很多时间的   装起来不稳定的最恶心-,-

网友:
泉泉哥 棒棒哒  。。。。我是来支持你的

网友:
这个机器可真是一波三折。。楼主费劲!!

网友:
分析的好,good,支持下

网友:
教科书一般

网友:
又学习了不少东西。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H:
进水机子不好弄啊  楼主很厉害啊

网友I:
然后再测R227此电阻的两端发现,一端为18V,另一端为4.7V q36短路 为什么 不是18v过去  呵呵 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I:
然后再测R227此电阻的两端发现,一端为18V,另一端为4.7V q36短路 为什么 不是18v过去  呵呵 求教

那个是限流电阻,上面的电压过不来吧

网友:
果然很奇怪

网友J:
太牛 看你的帖子学到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进水机子不好弄啊  楼主很厉害啊

还好吧,也不是很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太牛 看你的帖子学到了很多

能学到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楼主,写的好,什么时间才会有楼主这样的思路!!

修多了就知道了,加油哈

网友:
难道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串电确实难找,楼主还是很细心的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呢

网友:
这个分析得不错,串电了

网友:
为何发两条呢。。。。。。。

网友K:
楼主思路真的好清晰,什么时候我这小小白才有这成就呢,,学习了!

网友:
思路很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思路真的好清晰,什么时候我这小小白才有这成就呢,,学习了!

这有什么呢,修多了,习惯了就好了呗

网友L:
你开头说好久没有发帖了,,,,,,,在下顿感汗颜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开头说好久没有发帖了,,,,,,,在下顿感汗颜

不会吧,,,,,,,,,,,,,,,,

网友M:
没看明白R277的下端,即Q36的D极与RTCVREF有什么关联?

网友:
引用 网友M:
没看明白R277的下端,即Q36的D极与RTCVREF有什么关联?

你打开此图就知道了

网友N:
噢!因为Q36的D、G极短路造成B+公共点电压经D、G极串入到RTCVREF抬高电压至4.7V,至使ACIN为低电平,EC开机条件不满足!故而不能开机!

网友:
好难修的机

网友O:
真是一个非常曲折的维修过程。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春!楼主的细心与高超的技能成就了此机!

网友:
引用 网友N:
噢!因为Q36的D、G极短路造成B+公共点电压经D、G极串入到RTCVREF抬高电压至4.7V,至使ACIN为低电平,EC开机 ...

聪明,真是一点就通

网友:
引用 网友O:
真是一个非常曲折的维修过程。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春!楼主的细心与高超的技能成就了此机!

谢谢你的夸奖

网友P:
兄弟R280不是没装吗?应该就是场管击穿导致的RTCVREF4.5V吧?SUSP#是slp_S3给EC发出的,中间转换下就是susp是低电平开启的转换电压。不对请你指出,我也是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P:
兄弟R280不是没装吗?应该就是场管击穿导致的RTCVREF4.5V吧?SUSP#是slp_S3给EC发出的,中间转换下就是susp ...

我也是菜鸟,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就等待大神来解答吧,谢谢你提出的问题

网友:
低电平的susp去开启pu530稳压器,输出内存负载供电的0.75V。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F:
你会不会看电路图啊,不懂的话再回学校学好点吧,同学

susp 待机时为高,开机后为低~。

网友F:
引用 网友Q:
你错了哦 SUSP要为低是对的

月饼老师,你的意思是U57是个P沟道的MOS管吗,求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Q:
susp 待机时为高,开机后为低~。

对啊,我修的就是待机时的电路啊,所以我测得也是高电平啊,应该没错吧

网友Q:
引用 网友F:
月饼老师,你的意思是U57是个P沟道的MOS管吗,求指教,谢谢

U57是N沟道
我说的是SUSP待机是高,开机后为低。开始没看你的贴直接回复的。呵呵

你的SUSP应该就是那个场管击穿导致串电。

网友:
引用 网友Q:
U57是N沟道
我说的是SUSP待机是高,开机后为低。开始没看你的贴直接回复的。呵呵

吓我一跳,我以为我又错了呢

网友:
修好吗  饼哥土豪呀

网友P:
兄弟你这个帖子加精是我的功劳啊,我现在在实地刚刚上笔记本,你这个帖子在群里讨论,饼哥说很好加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兄弟你这个帖子加精是我的功劳啊,我现在在实地刚刚上笔记本,你这个帖子在群里讨论,饼哥说很好加精了!

那谢谢你了,你们讨论出什么结果了吗

网友R:
楼主技术已超越老板拉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技术已超越老板拉

早就超过了好不好,老板只不过是通病厉害而已

网友S:
泉泉哥 那个SUSP应该是低电平,才能转换那个二级电压 ;一直很喜欢你发的帖子。支持你,你要多多发贴,好久没有看到你发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泉泉哥 那个SUSP应该是低电平,才能转换那个二级电压 ;一直很喜欢你发的帖子。支持你,你要多多发贴,好久 ...

怎么你也这样说,你没看到是待机状态吗,按开关后才为低的,你真是的

网友:
分析得很详细。表示赞。

网友T:
SUSP这个信号待机时应该为高 ,触发的时候应该为低,SUSP# 是有EC发出的待机应该为低,,触发上电时应该为高的。

网友:
思路清晰明了,楼主辛苦了。很给力很好,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网友:
我已经很努力了,怎么还在修主板,这是为什么

网友:
学习了。。。学到很多知识

网友F:
引用 网友T:
SUSP这个信号待机时应该为高 ,触发的时候应该为低,SUSP# 是有EC发出的待机应该为低,,触发上电时应该为 ...

就是嘛,怎么难道是我写错了吗,还是他们没看懂啊

网友U:
引用 网友F:
你会不会看电路图啊,不懂的话再回学校学好点吧,同学

哈哈  饼哥都说了  泉哥理解错误了吧

网友:
楼主分析很到位呀

网友:
能修好和分析电路离不开,分析错了,还能修的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U:
哈哈  饼哥都说了  泉哥理解错误了吧

你没看饼哥的下一条吧,他说他还没看帖就回的帖子好不

网友:
修得多就是不一样,什么故障都能见到。不错,没修过但也能学到东东,正

网友:
泉泉哥的帖子很适合我们小菜鸟学习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注意最后一张图上有个小错误,那个5valw箭头不该加上的,因为电阻r280没有装,所以待机时susp信号只由rtcvref上拉提供。楼主写的很好,简单易懂,让我们这些新手看起来更容易理解

网友Q:
引用 网友F:
你没看饼哥的下一条吧,他说他还没看帖就回的帖子好不

说susp为高的,估计跟我一样都是没看完帖子的。不知道你说的 是待机情况。哈哈

网友:
结论就是管子击穿导致的,还有那个电阻没装上拉不是那个,那个信号待机时高,开机是低。

网友:
分析的很精彩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小白也能看懂。

网友:
小泉泉哟。。。。

网友:
手里也有块这个板子,不显!

网友:
这样腐蚀了还能修好 服了

网友:
前面维修的师傅换算可以,起码没有扩大故障,这样修修起来,一个故障就搞定了,要不加焊个桥,搞个显卡啥的,到时候1.3几在不显示就蛋疼了!

网友:
进水机子不好弄啊

网友:
楼猪挺牛的

网友:
不错,又涨姿势了。纯支持一下!再慢慢消化一下!

网友:
电路还是比较好搞的  就怕亮机不稳定的 那就蛋疼了

网友:
修的不错,我还以为又是半层电压串了呢,原来是从那转换电压的控制串过来的,这机器按正常思路维修也能修出来,电流到0.2几的时候测量所有电压,也能修出!修的不错,你那老板真他妈垃圾了,连个不触发ACIN都修不出来,让他加工资给你

1165785759 -5 你脑子有问题吧,你有什么权利说别人,你自.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V:
引用 网友F:
你会不会看电路图啊,不懂的话再回学校学好点吧,同学

饼哥说的是正解SUSP#待机为低,SUSP待机为高,此电路由RTCVREF提供上拉

1165785759 -5 赞一个!

网友:
有理论修机子就是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嘛,怎么难道是我写错了吗,还是他们没看懂啊

我觉得他们应该被图纸搞晕啦 ,图纸上 那个管子 没装, 但实物是装了的吗?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再接再厉

网友W:
你到底会不会看图纸呀  大侠   从下图我们可以看出SUSP是由待机+5VALW而来,是他来的吗,你确定是他来的嘛,你这么牛逼,不会分析就不要分析,在待机的时候,EC是不可能发出SUSP#信号的,所以SUSP在待机的时候必须为高电平,要让Q36导通拉,正因为你那个Q36 D和S极击穿了,导致没有办法拉低,  导致B+R277的另一端被拉低了,导致这个电流经过SUSP流向了R279  所以才会出现这种串电压的事情  而不是楼主误人子弟的那种说法,我看你这个人挺不错的,所以才对你说明白,其他的人看到你这种说法肯定是在说你就是个脑残,不会分析还在这瞎分析,

343989169 -5 淡定
船员修本本 -5 扣你妈逼
VCORE -5 别让老子看到你,见一次扣一次,敢扣老子分
neco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分析的很好 进水机就是麻烦 你老板只能修些简单的

网友:
真的不容易  我就不喜欢别人修过的东西

网友:
这种情况引起的电压不正常,碰到就真心没思路了。顶楼主。

网友:
这个 分析的不错  电压反流了  不错

网友X:
支持泉泉哥   看你的帖子学习不少啊    q36   g  d  级 击穿 是管的质量问题  还是 大电压击穿?

网友:
精品中的精品

网友:
修进水机子也是我的强项,不过我要修第一手的

网友:
大师就是大师,佩服啊,分析简单明了谢谢大师分享

网友:
有分必加,加油泉泉

网友:
楼主的分析能力太强了,佩服啊

网友:
相当给力啊  这种没有丝印的板子这种情况我都直接换了

网友Y:
谢谢楼主分享,场管击穿造 成4.7V串路。R277竟然没烧

网友:
引用 网友X:
支持泉泉哥   看你的帖子学习不少啊    q36   g  d  级 击穿 是管的质量问题  还是 大电压击穿?

GD级之间直接相连就是代表Q36这个场管击穿,MOS击穿的原因一般是大电流引起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Y:
谢谢楼主分享,场管击穿造 成4.7V串路。R277竟然没烧

R277在这里是起到限流保护作用的,如果本身阻值变大损坏的话,也会引起烧Q36场馆。

网友:
又涨知识了。

网友:
分析得好 咱家 没这个耐心咯

网友Z:
打字也打了 不少时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然后再测R227此电阻的两端发现,一端为18V,另一端为4.7V q36短路 为什么 不是18v过去  呵呵 求教

Q36本身击穿短路造成GD级直接相连,所以D级的4.7V电压应该是从G级串流进来的,从而造成Q36D级和电阻R277另一端电压不是18V左右,你说的18V过去应该是在Q36正常的情况下测量的,这里场馆Q36击穿短路相当与阻碍切断了公共端电压经过R227限流电阻到本身D级的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Q:
U57是N沟道
我说的是SUSP待机是高,开机后为低。开始没看你的贴直接回复的。呵呵

可以这么说,这个Q36场馆本身击穿的话,公共端电压经过R227限流电阻到本身D级的线路相当于也会被阻碍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V:
饼哥说的是正解SUSP#待机为低,SUSP待机为高,此电路由RTCVREF提供上拉

嗯,SUSP待机时候为高电平可以理解成由RTCVREF信号经过电阻上拉得到。

网友:
精华贴在哪发啊?那顶上有精华的,但是点进去就没有哪可以发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W:
你到底会不会看图纸呀  大侠   从下图我们可以看出SUSP是由待机+5VALW而来,是他来的吗,你确定是他来的嘛 ...

你有什么权利扣我分呢  ,,如果我说错了  你可以扣我100分 我都没有话说,  一个人如果只是虚伪的,不接受别人正确的指出是没有用的,

lichengzb -5 让你到处乱扣分

网友:
条理清楚,思路清晰,

网友AA:
都钻石了 有问题还要去问大神 这个大神得是什么级别 汗啊

网友W:
引用 网友D:
R277在这里是起到限流保护作用的,如果本身阻值变大损坏的话,也会引起烧Q36场馆。

怎么可能会烧MOS呢,你到底懂不懂电阻的原理呢  你去找月饼老师培训下你吧,

zhu568849139 -5 山寨
343989169 -5 淡定
lichengzb -5 山寨
VCORE -5 让你扣分
neco -1 这里R277是个限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A:
都钻石了 有问题还要去问大神 这个大神得是什么级别 汗啊

就是大神级别啊,你以为钻石就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Z:
打字也打了 不少时间吧

你说呢,,,,,,,,,,,,,

网友:
楼主每个帖子都写的很详细,很合适新手们学习,学习了

网友:
泉泉哥 看懂了 ,是待机时是高电平,触发后为低电平用于二级转换,谢谢你的分析。小白不太懂

网友:
你老板水平还不如你呀,你可以叫他让位了

网友:
确定R280 主板上有件吗?

网友:
太复杂了,看着都都累,楼主真厉害

网友:
这帖子写的辛苦啊  箭头符号都标出来了

网友:
必须要顶一下

网友:
他意思是像教科书一样好

网友:
写的真够详细的,加分了,不过我只能加两分别嫌少,还有那个Q36图纸上是P沟道,实际是N沟道,图纸还有错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说susp为高的,估计跟我一样都是没看完帖子的。不知道你说的 是待机情况。哈哈

哈哈  我是认真看完了的   看到饼哥都说了    我以为就是了

网友:
分析的不简单

网友:
我也碰到根你差不多的现象RTCVREF为7.几V,我一路断开,发现是COMSJ电路出故障了,板子没丝印,客户催的急,直接换板了,可以确保电源正常使用,

网友:
这么复杂,都修好了。牛逼呀

网友:
不错哦 分析的好

网友:
又学到东西啦!!!

网友:
感谢LZ 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能修好就行!

网友:
修机器就是要扩大思维,还要有好的电路功底

网友:
楼主的技术是越来越好了,看你发了几个贴了,都看了,谢谢分享!希望以后多多发贴,让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又学习了,供电串电

网友:
不错,,管子通了

网友:
恩 ,分析得很好,机器能修好就OK了,

网友:
进水的机子都比较难,但是要特别细心   没问题。。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我的电脑就是G480 学习了

网友:
写得不错,我认真看完了,楼主维修还是好思路,我最不喜欢修进水的。要么很好修,要么特难修。

网友:
我最讨厌修的就是有cpu复位 带不跑码的 、、、这最难修了!!!(前提是总线都正常的情况下)

网友:
我修过一个 G450 不触发 也很难修

网友:
这个故障比较典型

网友:
真是不容易

网友:
老板 有时候面对老板真不知道该说啥

网友:
分析的不错 很详细

网友:
susp待机为高,开机后为低长知识了!

网友:
l思路清晰,太历害了

网友:
楼主分析得太好了!

网友:
出师了哥们。,哈哈

网友:
不错 ,希望以后我发帖子也来给我加加分。

网友:
同学太厉害了值得学习

网友:
没遇见过 不过会留意一下哈哈

网友:
这故障不容易呀 楼主加油

网友:
进水机一般都是重点处理进水地方。

网友:
看来我也可以发帖了,文字很长 ,也比较有意义的一个帖子吧,适合我这样的新手。

网友:
学习了,我是小白正在学习,现在还没到这个阶段,谢谢楼主,为以后积累经验了

网友:
楼主可以出书了~顶一下

网友:
不错的经验  学习了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个板子,上电不过内存,按压17511,会跑到1A,加焊后一样,,于是就换17511,新的17511可是怎么焊都焊不好,,板子被我搞挂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很好的经验。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图文并茂,很给力啊。要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很给力呀,我有楼主那么厉害就好了

网友:
分析的好仔细哟,好贴啊。

网友:
对于不跑马的机器 一般十分蛋疼

网友:
这种问题能修好也很不错的,

网友:
  好贴  思路很清晰 有含金量哦

网友:
是啊 楼主分析得不错 电阻有时起隔离作用 尤其是阻值大的电阻所以会出现一端和另一段电压不一样

网友:
看君一篇文章,象听一首美妙的音乐,很清晰,我学会了很多东西,信息量很大,我看当迅维的老师也差不多够资格了

网友:
跟我之前修的  Z460 一样 啊    哈哈    也 属于 串流了。。。  搞了半天才发现问题的     !  同时也是    SUP这块

网友:
楼主这个技术  没的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PU101这个稳压器损坏一般是引起输出端电压偏低比较常见,这里也可以取下这个稳压器测量输出端相连焊盘电压 ...

胡说八道,你根本就不会分析电路,跟饼大神学学吧!

网友AB:
楼主所说本人不敢苟同,R277是Q36的负载。这个4.7v的电压是由R277和信号susp信号线所连接的其他元器件分压产生的,并不是你所说的+5valw经由R280产生,你仔细看看电原理图R280根本就没装!@@@@@

网友:
很透彻的电路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楼主所说本人不敢苟同,R277是Q36的负载。这个4.7v的电压是由R277和信号susp信号线所连接的其他元器件分压 ...

忘了说一句,楼主技术是一流的。

网友:
分析得不错

黄鑫船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RTCVREF本来应该是3.3V,SUSP回流5V拉高电压成了4.7V是不?

网友:
PU101和1117一个功能?稳压器吗?

网友:
分析的很仔细,学习了

网友:
理论很重要,尤其是信号含义,而不是靠猜想去推理,遇到小白看了你的帖子,就会被你误导了,

网友:
总算看明白!就是Q36坏引起RTCVREF和5v待机串电了!造成RTCVREF偏高。

网友AC:
引用 网友W:
怎么可能会烧MOS呢,你到底懂不懂电阻的原理呢  你去找月饼老师培训下你吧,

有争论是好事,大家都不要互喷!R277在这里仅仅是一个上拉电阻,电阻后级几乎对电流没有要求,内阻也都非常高。所以这里Q36击穿应该是其它意外原因,跟进液的关联性更大。

网友:
确实是个不好找的故障

网友:
电压不正常,还是很好修的,就怕电压都正常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有争论是好事,大家都不要互喷!R277在这里仅仅是一个上拉电阻,电阻后级几乎对电流没有要求,内阻也都非 ...

还是你比较了解  ,跟他们怎么说都说不通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好多牛人啊学习了

网友:
好贴好贴好贴好贴好贴好贴好贴好贴好贴好贴好贴好贴好贴好贴好贴好贴

网友:
不错,最后修出来,看来在下维修也厉害呀!

网友:
分析的好,支持下

网友:
二修机,必须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