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G510进水不开机、两个故障

楼主(2014-12-25):
今天有一同行拿来了两台机,第一台联想什么机型忘了,不开机、同行说客户曾经修过一次用了一个多月就不行了,拆机检查无短路,通电开机没反应,短接开关接口亮机。  第二台联想G510,同行说机子进过水,自己拆开清洗进水部分后还是不开机。  于是就拆机检查掌托部分有进水的痕迹,再次清洗后,打附近电容阻值无短路现象,打全板电感无短路现象、通电 待机0.034,I5四代的机子,感觉有点偏高,按开机键没反应,短接开关接口没反应,查开关接口针脚,没一个有电压的,查3、5V没输出。放BGA烤了半个小时后,通电依旧,下面、开始查电路了。。。。。

       下了份图纸,找到3   5V部分。。
  第一次修这种芯片的,它的引脚好奇怪呀,一边6个,一边2个,一边1个,一边1个。是顺时针数引脚的,没丝印,跑了好久才知道。。。搞清楚了,开始查条件,PU401,8脚19V供电正常,EN1没有电,EN2没采用。PU402,19V供电正常,EN1 没有电,EN2没采用。    3V5VEN 应该是来自EC,忘记查线性3V5V了,走了点弯路,又开始查3  5V,结果有线性5V,没线性3V. 又去查PU401,发现这个芯片7脚还有一个供电,汗。。   为ENLDO 3V5V   如图 是公共点分压而来的,查PU401的7脚没电,显然不正常,又跑了下线路,查得PR402无穷大了,于是料板上找了个499K的装上,再通电,电流跑到0.1A了,以为就这样好了,装CPU、内存,结果还是0.1A, 估计有电压没出来,打CPU电感无电,显卡1.多少伏忘了,当查到3、5V这里又有问题了,如图
  3VS/5VS没有转换出来,查开启没电,望前跑,SUSP这边的三极管三个脚都没电,+vsb这边也没电,打那几个电阻R649/R646/R647阻值,全部正常。很显然断线了,继续望前跑

+VSB来自公共点,找了个近点的飞线。。通电亮机。
   本人技术不好,献丑了。。就修了两个故障点,有 一个小时都在跑线路。。。没丝印的板子真坑爹啊。。。。
                     附上图纸。 Compal LA-9641P

网友A:
这么新的板子都修到了           没丝印是蛋疼   楼主没准备把 跑线扫帚吗

网友:
好详细的过程,方便于学习额!

网友:
我觉得我又提高了深层次

网友:
仁宝的 断线比较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新的板子都修到了           没丝印是蛋疼   楼主没准备把 跑线扫帚吗

版主睡这么晚起这么早啊、这是冬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么新的板子都修到了           没丝印是蛋疼   楼主没准备把 跑线扫帚吗

有个不知道扔哪了,,,,这东西几天不用一次,,用一次要找好几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不知道扔哪了,,,,这东西几天不用一次,,用一次要找好几天。。。

哈哈     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睡这么晚起这么早啊、这是冬天

没办法啊   冬天也得起啊           没香港捡钱的那个运气啊

网友:
进水的机最多断线 问下是不是没有南北桥了 都集成到CPU里啦

网友:
断线比较多

网友:
进水要花点时间查啊

网友:
进水的断线特别多

网友:
新的机器的35伏 供电芯片越来越小了

网友:
修的很好,手上也有一台,正在发力研究中。。。

网友D:
I5四代的机子  楼主你怎么装CPU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I5四代的机子  楼主你怎么装CPU试

原来I5四代也有PGA

网友:
我刚修个G480也是3VS/5VS没有转换

网友:
又学习了,,楼主思路很清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睡这么晚起这么早啊、这是冬天

你也看到那个新闻了、虽说港币没有人民币之前、尼玛也一两千万那我去、、随便捡捡笔记本不用修了度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