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掉电维修

楼主(2014-12-25):
HP2540P

故障现象是整机0.01保护,扣掉小电池后0.02保护(就是被这个误导了,但我还是坚持他是有触发动作的)

  其实此次维修并不难,关键受了误导,希望朋友们引以为鉴!
  开始没准备发帖子所以没拍照片,晚上和朋友聊天时感觉可以写点什么,才总结出来希望朋友们少走弯路。

既然扣掉小电池由0.01变为0.02,我以为是触发保护了,那么我就按是触发保护修“囧”,慢慢走入了误区!因为本人用的是三位数显的电流表,微小电流看不到。而这机器有时候待机时在第四位数才有的。

首先是测全板各电感对地值,排除短路引发的保护,测得各电感阻值都正常。再测3V5V待机电感电压,测得有电压,但两秒左右后会掉电,且芯片一端为方波,后端为直流!

  因为会保护,为了确认是哪一路电压出问题。先断开5V电感后跳点,没效果。断3V电感后跳点,哇喔!待机正常,不掉电不保护了!

   既然是这样,那么以为前极没问题,问题在后面。测后端的对地阻值,几百欧正常。

   我当时按触发保护的思路去修,既然3V/5V都正常,后面是EC桥等负载和平转平工作了,现在该去测各个转换电路和3V/5V的负载,可是翻翻图纸,看到后面去的地方一片一片。

想到如果是触发保护,那么后面的每一步都需要BIOS程序的支持,而我刚好有测试好的BIOS程序,直接刷入BIOS程序。刷入后试机,电流唰唰唰的跳到1.24,接屏亮机正常。测试两遍丢给同行,他准备晚上发货催的急。

EC的GPIO引脚是可编程引脚,此引脚的功能需要BIOS程序去定义。BIOS程序异常,GPIO引脚所要实现的功能就有可能出错。

你们以为同行的几十块维修费好赚吗?你们以为维修就此结束了吗?事实就是这么坑爹!

下午的时候同行又把机器给我抱回来了,说故障依旧!测板3V/5V依然是两秒左右掉电,断开3V跳点待机正常断5V无反应。前后极依然没有短路,感觉前后都有可能出问题,后面东西太多牵扯到EC/桥、BIOS、各路平转平,柿子挑软的捏先干前面。待机芯片是51125,准备慢慢测条件但想到断跳点后待机都正常了,芯片本身问题可能性比较小。一个个去侧条件又觉得没必要,干脆来个大屠杀,拿起风枪把待机芯片及周边的元器件都加热一遍,把神马虚焊空焊先排除。

焊好跳点,试机。电流哗哗的跳变到1.24,接屏亮机正常。感觉问题就出在这一块了,但是前车之鉴在那里,不敢装机,先丢一边让它凉快凉快。

过半小时再试机,特么的我就呵呵了!还是从0.01上到0.02掉电保护。看着电流表第三位那红闪闪的“2”,我当时就沉默了,这到底预示着什么?反省一下自己的人生过往,人品是绝对没问题的不用怀疑;前一晚冲凉,内裤袜子都刚换过等着过平安夜,难道这是暗示我今晚别出门或是两点再出门?嘿嘿!有点就扯远了,刚才的现象让我想到了T60无待机时,会用风枪加热待机大电容,如果是电容的原因加热后它都能顶一会(此时电容是不对地的,它只是老化了滤波不良),故障现象和现在一模一样!什么都不想,直接换电容后试机N+1遍没有任何问题。

其实这板并不难,主要是因为被一些个原因给误导了。首先是扣小电池由整机的0.01掉电上升到0.02,让我误以为是触发掉电,而触发关及BIOS才会有刷BIOS那一步。

然后因为这机器待机本来就小,而三位数显不够精确,不清楚电流变化。

再就是测待机电感时,发现待机出来了,一端方波一端直流且很平稳,让我忽略了滤波电容。

最后最坑爹的就是BIOS芯片与待机电容相隔不远,更换BIOS芯片的时候把电容也加热了,才会有前面的乌龙!

其实以前老师上课就有说过这种情况要先更换滤波电容,但是因为学的都换给老师了. . . . . . . . .他却没退我学费!
我首先在网页上编辑了一次,写完上传最后一张图片的时候,浏览器卡了,神马都没给我留下,QQ浏览器真坑爹!现在换Word从头再来。

HP 2540p COMPAL-LA-5251P_SWATCH-UMA.pdf

网友:
换个电容的经验很受惠啊

网友A:
楼主走了好大弯路。。。。

网友B:
这个机器绕了好大的一个圈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走了好大弯路。。。。

那电容一加热就好,坑死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绕了好大的一个圈圈呀

示波器测电感时候没有异常的,所以走远了

网友:
所以啊, 要先换电容试试

网友:
有是电容滤波不良的罪魁祸首

网友:
电容不良,没漏电很难检查,加热试试可能找到真凶

网友:
都是电容惹的祸绕了一大圈

网友:
电容加热就好了,是什么个原理呀,遇到好多都这样的

网友:
别人的贴子只能做借鉴   不能完全按人家的来

网友:
学习了, 以后试试看看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哦,让我也学了一招,原来电容不良会引起这故障,支持一下

网友C:
你写再大的字也没多钱啊。。。滑鼠标好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写再大的字也没多钱啊。。。滑鼠标好累啊

那你老给我多加分就行了

网友:
这种问题,要用示波器来抓下波形就很清楚了

网友:
是3v电感后级滤波电容吗?这个表面上能不能看到电容损坏?

网友:
电容的能量不可低估。

网友:
又学习了不少东西。非常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