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图纸常见缩写

楼主(2014-12-25):
S0

S5
,它们代表的含义分别是:

S0--
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平常的工作状态,所有设备全开,功耗一般会

超过

80W

S1--
也称为

POS

Power on Suspend

,这时除了通过

CPU
时钟控制器

CPU
关闭之外,其他的部件仍然正常工作,这时的功耗一般在

30W
以下;

(其实有些

CPU
降温软件就是利用这种工作原理)

S2--
这时

CPU
处于停止运作状态,总线时钟也被关闭,但其余的设备

仍然运转;

S3--
这就是我们熟悉的

STR

Suspend to RAM

,挂起到内存,这时的

功耗不超过

10W

S4--
也称为

STD

Suspend
to
Disk

,这时系统主电源关闭,硬盘存

S4
前数据信息,所以

S4
是比

S3
更省电状态
.
S5--
这种状态是最干脆的,就是连电源在内的所有设备全部关闭,即关机(
shutdown

,只
有待机电压。

中英文对照

公共点
:
PWR_SRC;AC_BAT_SYS;B+;VIN
;VIN+;V+

BL
:背光

ALW
:待机

WLAN
:无线网卡

MOD
:调制解调器

MEM
:内存

GPU
:显卡

芯片产生的待机:
VL
LDO
REG

VCC

VDD

3.3V

5V
供电

PWRGD
:电源好信号

SHDN
:总开关

开启信号

电源开关信号:

PWRSW
PWR_SW
ON/OFF
PWRBTN

南桥接收开机信号:
PM_PWRBTN

VX

DC
芯片电感链接端

ON
EN
:开关
ODD
:光驱

FDD
:软驱

CHG
:充电

BA
TT_TEMP
:温度检测

KBC
:指

I/O

LPC

LPC
总线

DIAMM
:内存插槽

VDDSPD
:内存上码片供电

MCH
:北桥

ICH
:南桥

DLO
:低端管的驱动输出

FWH
:指

VCORE

CPU
内核供电

SYSTEM
:系统电源(
3.3V

5V
称系统电源)

VTT

VPP

CPU
外核供电

+3V
AO
:待机

B/T
:蓝牙接口

PATA
ODD
:并口光驱

LPC
:总路线名称

FIR
:红外线接口
RTC

coms
电路

EC
:指

I/O

DC
IN
:适配器输入

DOCK
:代表适配器

SYS
TEM
BLOCK
DIAGRAM
:系统框架

GM
:集成显卡

PM
:独立显卡

ADS#

NB

CPU
交换数据

VSS
:接地

CHARGE

CHG
:充电

ADAPTER
:适配器

CE#

CS
:片选

REF
:基准电压
(
参考电压
)

NC
:接地或空脚

NTC
:接地或空脚

VSS:
接地

笔记本图纸中的信号含义
:
ADJ
可调

Adjustable
比如大小和方向

控制的意思是通断了

VID
电压识别

V
oltage Identification
SS
软启动

(soft Start
两个单词的缩写)

FB
反馈

(feedback
单词的缩写)

COMP
补偿

(Compensatory
单词的缩写)

VSEN
电压侦测

voltage senser
ISP
电流侦测

p
正端与

isn n
负端

对应

IRMP
没查到

Ramp amplitude
PWM ramp amplitude set by external resistor. Ramp
amplitude
脉宽调制用的

用这个电阻调节振幅斜率

DVD
没查到

uvlo
欠压锁定脚

低于某值就保护

IMAX
最大电流

(
不知道对不对)

Over current protection amplitude set.
过流保护幅度设

CAS#
:列选信号

RAS#
:行选信号

WE#
:允许信号(高电平允许读,低电平允许写)

CS#
:片选信号

SCL
:串行时钟,

SDA
:串行数据,由南桥提供
3.3V
电压

B+
指系统供电电压的电源,是隔离电路后的主供电

IMVP_PWRGD
是指
CPU
供电正常。

PM_PWROK
是指除
CPU
供电以外的其它供电正常

VR_ON

VCORE
芯片的开启信号

S5--ON

MAINON
S5
状态
ON
开启信号,

MAIN
主工作
ON
开启信号

TP
即(
TEST
POINT

方便测试和检修而专门设计的点

VRM
的英文全称是
Voltage Regulator Module
,中文意思是指电压调节模块,其主要作为了
通过对主板上直流

直流
(
简称
DC

>DC)
转换电路的控制来为
CPU
提供稳定的工作电压,
同时也对电脑启动时电压的变化情况和时序作出了明确的要求。

AUX
一般指辅助,延伸电压。一般都是触发后才有的

+3VS

+3V
SYSTEM
的缩写,代表3V的系统电压,就是主电压,基本上各芯片都会
用到,在上电时序里通常比较靠后才开启,在S3,S4,S5状态时关闭。

+3VSUS

+3V
SUSPEND
的缩写,除了S5以外都开启的电压。机器从SUSPEND
状态唤醒就靠它了。

+VCCP是
VCC PRIMARY
的缩写,作用跟
+3VS
类似,不同的命名而已。

+3VA有的板子是指模拟电压,比如给音频放大芯片供电的。有的指的是待机电压。

RSMRST#
信号是前段
3.3v 5v
的电源好信号,
南桥需要收到这个信号。
部分机型是按开机前
就有这个信号
3.3v

部分机型是在按下开关键还没有放开的时候产生
3.3v
的这个信号给南
桥。至于是谁产生,得看主板设计,有
IO
发出给南桥的,有门电路的。

S3#
是待机,
S4#
是休眠

LID#
休眠信号

1.
VIN
适配器插入后产生的第一个电压

2.
VS
只为待机电路供电,用电池
VS
不会产生也没待机

3.
RTCVREF,
经过比较器比较,检测
VIN
分压后是否大于
VCCRT
4.
51ON#
开关上拉电压,
负责
VS
的开启,
用电池属于高电平状态,
VS按开关

后拉低
51ON#VS
开启,后面由
EC_ON
来维持这个状态,如不能维持

5.
PACIN ,
VIN
经过分压比较正常后就输出
ACIN .
PACIN
作为
B+
的开启

6.
ACIN
ACIN

EC
告诉适配器插入如果
B+
短路
ACIN
被拉低

EC
得不到
适配器插入

信号将关闭隔离保护

7.
ACON
B+
经过分压取样后正常输出高电平

这是对
B+
检测

如果有问题将
会关断隔离保护
8.        .ACOFF
EC
得到
ACIN
以及自身的条件正常后发出
ACOFF#
开启
B+
条件其
,如果
EC
得不到,
ACIN
拉高
ACOFF
改由电池供电,

9.
batt_ovp
电池电压检测

BA
TT
经过串联分压取样发至
EC
电池电压正常

电池

按开关后

才会产生,因为之前没有
VS
的上拉

10.
+3V
ALWP

+5V
ALWP
相当于
IBM

3M5M
只能提供小电流

11.
_RSMRST
EC
通知南桥待机正常
;
12.
ON/OFF
按下开关有个
3.3V-0V
的跳变到南桥

13.
PBTN_OUT
EC
给南桥
)
14.
PWRBTN#
南桥给
EC
15.
SLP_S3#

SLP-S4#

SLP_S5
16.
SYSON
开启
1.8V
17.
SUSP#
高电平下产生
1.05V 2.5V 1.25V
.1.5V
.
18.
+5VS +3VS
相当于
IBM

3B 5B
提供大电流是
+3V
ALWP

+5V
ALWP
经过
MOS
管转换的由
VBS
开启

19.
VR_ON
CPU
开启

按下触发开关
ON/OFFBTN#

EC
发出持续的高电位的
EC_ON
信号,
电压来自于
EC
内部。

51 _on#
这个信号的作用我觉得是主要用于在单使用电池时产生
VS
用的,
配合
EC_ON
在触
发后锁定
_oN#
为低电平

51-ON

EC-ON
关系很暧昧!
!通电
EN
——
ON
来控制
——
ON
为高低电平,再通过
——
ON
来控制保护隔离电路,
,有电池的状态下
EC_ON
来个高电平导通
PQXX
产生低电平的
51ON#,

网友:
对于新手这些都是宝啊

网友:
有一群草泥马呼啸而过

网友:
感谢分享,这种排版方式看得好辛苦。

网友:
这排版真的好辛苦

网友:
哈哈  正对那一群群字母发愁呢  好东西!

网友:
收集起来就不错。用的时候可以收索

网友(2015-02-28):
先收藏起来在说

网友(2015-12-10):
看得我头晕

网友(2016-02-03):
辛苦了,感谢你奉献精神

网友(2017-01-23):
牛一般的人,这样排版

网友:
排班头痛,不过内容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