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n4050开机掉电

楼主(2014-12-25):
i3cpu  67桥   拆机检测无进水痕迹   清下灰尘   重新拔插下内存亮机  后发现冷机开机时 故障依旧 有时不显示   经检测客户硬盘有 很多的延时坏道 会不会  是南桥的问题呢   此机的内存供电容易出问题  检测电路又正常 不晓得什么问题了 请教各位同僚  进来参与讨论下  谢谢各位。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哪里虚焊了

网友:
换个南桥看下吧

网友:
不显示电流上到多少

网友:
问题描述的不太清楚啊

网友A:
描述故障最好带上电流跑了多少  大部分维修技术员都看电流表来判断板子工作到了哪里

网友:
看哈显卡是不是虚焊呢 !!先加哈热!!

网友:
是每一次插拔内存都可以显示吗?不显示的时候电流是多少?

网友:
不一定 电流有时高有时低   高的时候1点几 低的时候 0.6几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描述故障最好带上电流跑了多少  大部分维修技术员都看电流表来判断板子工作到了哪里

不一定 电流有时高有时低   高的时候1点几 低的时候 0.6几等

网友:
硬盘坏道多  说明可能摔过    机器有可能掉点

网友:
加焊南桥,空焊

网友:
不亮的时候电流会跑吗     电流到多少不动

网友:
我这也有一片,一跑内存就掉,而且全掉,楼主你整好了吗

网友:
加旱涝保收

网友:
戴尔其实问题都很好解决

网友:
MCP桥的问题吧

网友:
可能是南桥,昨天修台联想Y450 ,显示掉电,显卡重做,南桥重做一样,后换南桥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