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进BIOS卡主 。按F2跳过 启动正常

楼主(2014-12-25):
联想B31R4一体机,开机显示DQS training failed on previous boot,reverted to slower DRAM speed下面就提示按F1设置F2复位默认设置,每次只要一按F1就会出现WAIT,然后卡机不动,如果按F2可进系统。刷过BIOS,没用,请哪位了解的大神给讲下吧,谢谢

网友:
南桥问题 加焊或更换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吧,南桥读取Bios出错了吧,建议更换

网友:
同求,这个应该是通病了,我也遇到一台

网友:
一样遇到这种问题   难搞    客户好难给钱

网友:
今天也修到这机器了,故障和你的样,偶尔开机能进去,我加焊南桥后,电流上到0.9不动了,也不亮机呀?

补充内容 (2015-1-15 15:08):
这的加焊了南黑屏了,裸板电流电流上到1.58,加上硬盘上到2.5就是不亮机,我怎么这背呀。后来换了南桥还是这样!!求助呀!!!

网友:
有没有祼机测试过啊,

网友:
这问题很奇特啊

网友:
怎么提示像内存频率不对呢

网友:
应该南街有问题

网友:
先看下 内存 硬盘 有没有问题

网友:
好象一般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果断假焊南桥,我也是看到帖子才这么弄的,

网友(2015-02-02):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这种故障的 一台 B31r4
现象 一模一样 郁闷

网友:
有没有搞过 有成功的吗

网友:
和健康减肥的巨款v加两块拆机

网友:
二楼正解,换南桥肯定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