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A 不触发

楼主(2014-12-25):
一台联想E46A  版号ALL5AMB8D0  REV
接可调电源 没待机,测量没有3VPCU,5VPCU。。最后把3VPCU,5VPCU。。还有一个15V修出来了。。还是没待机待机电流。。根据时序测量 ECG工作条件 供电,时钟,有一个脚32.768 。另一个脚是直流电压(别人说是正常的)..复位都有。。EC边上挂了个8脚BIOS  示波器测量1、2、5、6都有持续波形。
。测量开机键3.3V   适配器插入检测ACIN 3.3V   正常。EC收到ACIN应该发出D/C#低电平正常   。但是 发现D/C#为3.3V  强行拉低D/C#电流表显示0.002-0.003的电流。。怀疑EC程序坏 ,,论坛下载好几个  故障依旧。。那只有是EC坏了。。EC是IT8502E发货。。收到货换EC。故障依旧。没招了。。第二天再换一个EC试试。。结果电流0.002出来了 ,测量D/C#为低电平。开机触发没动作。开机键到EC有高低高跳变EC没发出S5_ON   测量EC另外的几个条件 ECRSMRST通电瞬间有低到高到低,敲开EC脚位还是一样。看来不是桥拉低的。  LID551#高电平正常,BL/C#高电平感觉不正常。。拆掉PQ7和R22    BL/C#还是高电平。。插适配器,,单用电池这个信号都是3.3   难道还是EC坏。。难道我发的2块EC都是坏的。。我换过充电芯片。。充电芯片坏会不会引起这个信号不正常。。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插上可调电源。通电瞬间电流表红灯亮了一下变成0.002   难道有短路。。期待高手给点思路。。还是我的时序有问题。。

网友:
不会没人知道把

网友:
真没人知道呀

网友A:
BIOS刷过了吗,有波不代表是好的

网友B:
测试下大电感,公共点。不就知道是否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刷过了吗,有波不代表是好的

刷过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下大电感,公共点。不就知道是否短路

公共点电压正常   电感没发现短路的的方

网友:
我又从别的地方发了3块 EC   等回来试试

网友C:
这肯定 不是EC 了啊 应该是后级有 短路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肯定 不是EC 了啊 应该是后级有 短路引起

不会吧  。后继有短路的话 按开机键  电流最起码有变化吧 。。按开机键电流 每一点变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