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2s充电不满系列故障

楼主(2014-12-25):
小米2S充电充不满,换数据线之后不开机,加电漏电40毫安,开机电流到120毫安,松手回到40毫安,屏幕没有显示

解决办法:是更换电源IC。在淘宝买了两个电源IC(9块钱一个),更换第一个之后开机了,测试充电,冲到百分之49,就冲不进去,并且一会显示电量100,一会显示1,数据线和电池都换过,用一小会就没电了,更换第二个电源就开机了,充电正常。小米2,开机定屏,卡在小米图标,点开机键+音量上,进不去格机模式
刷机也没有反应的解决方法,拆开手机,拆下触摸屏和主板的连接,测试一下能正常开机,就把触摸屏的触摸IC更换掉OK。大家是不是已经更换过很多的小米2,2S的坏屏,找一个吹下来,植锡吹上去搞定

网友(2019-02-28):
冲不进去电怎么和触摸IC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