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新手请教师傅 双六双八可否通用

楼主(2014-12-25):
如题 双6驱动板能否点亮双8的屏 或者反过来是不是可以
驱动

网友:
一般板都是一样的,主要差别是程序不一样

网友:
用双6的去点双8的,这是没有理论,用双8的点双6的,这是有的。

网友:
程序有的不兼容

网友:
为何要这么点屏?两者的信号线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