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笔记本LA-6901P外接正常内接亮不显示 求思路

楼主(2014-12-25):
长城笔记本LA-6901P外接正常内接亮不显示 求思路

显卡换过了  故障依旧
JLVDS   测量如下
1.2.3  19V      6-22脚阻值正常      23.24.25    3.3v      26空脚屏线上也是空的(屏线我拆开看了)
27 3.3v
屏线订货还没有到   有可能什么问题啊  大神啊????

网友:
换过屏试试吧

网友A:
屏线  屏  先试一下。 然后显卡 现存   。

网友:
屏转换电路检查看看,屏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B:
望说了  屏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  屏  先试一下。 然后显卡 现存   。

望说了  屏换过了

网友:
屏线的可能性大 你可以把包屏线的纸撕开 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C:
如果没猜错的话,你的机器要不就是暗屏,要不就是显卡和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猜错的话,你的机器要不就是暗屏,要不就是显卡和屏的问题,

都是同行  难道我就分不清暗屏吗?  显卡 屏 屏线 我都换过   还是外接正常内接亮不显示

网友:
换屏线 或者换屏试试

网友:
外接显示正常

网友D:
查一下lvds和vga转换电路。屏的码片有问题也会这样。不过仁宝代工的我还没有遇到过码片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lvds和vga转换电路。屏的码片有问题也会这样。不过仁宝代工的我还没有遇到过码片问题的

客户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望说了  屏换过了

客户不修了    哎!没有办法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