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显卡,启动正常,进桌面花屏,求助了

楼主(2014-12-25):
一块430显卡,开机系统选择界面正常,安全模式正常,pe也能进,就是正常模式的欢迎画面也能看到,只是不能进桌面,会花屏:

1 就是他

2 桌面花屏效果

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核心还是驱动?

网友:
主芯片虚焊

网友:
上BGA烤下主芯片

网友:
上BGA加焊下GPU吧···八成是他的了

网友:
真是异口同声啊,我还说啥,明天就干

网友:
检查一下VGA线

网友:
用BGA加焊一下。

网友:
gpu坏或是虚焊了

网友:
显存也有可能

网友:
加焊显存 试试

网友:
检查下内存

网友A:
北桥问题?显存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北桥问题?显存问题?

显卡和北桥有关系吗,你是在修主板吗

网友:
笔记本我遇到过  进系统才花屏的,是英特尔  I3   CPU坏

网友:
显卡芯片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核心虚焊

网友:
测试下显存再搞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显卡和北桥有关系吗,你是在修主板吗

北桥是管理显卡的,知道不?这是不能排除的。花屏绝大多数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是管理显卡的,知道不?这是不能排除的。花屏绝大多数是显卡问题。

看来,,又是个连修显卡都不懂的。。别人说显卡你扯北桥,,别人都很显明说是显卡花屏了。该怎么样才能修好,显卡花屏和你说的北桥有关系吗?这不是鬼打架,

网友:
要我直接就加焊了,不行再说

网友:
显存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是管理显卡的,知道不?这是不能排除的。花屏绝大多数是显卡问题。

你没有看到后面是“?”吗。只是可能性罢了。

网友:
哈哈 看热闹了

网友:
大家都说是芯片加焊 那就加焊楼!

网友(2015-02-02):
应该是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