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CER宏碁AL1916WA接屏线,黄绿灯闪

楼主(2014-12-25):
如题:一台ACER宏碁AL1916WA不接屏线,能正常开关机,接进VGA信号,灯管长亮。但一旦接上屏线,电源指示灯黄绿交错闪亮,且电源开关不受控,请大侠指点。
ACER

网友:
驱动板问题

网友:
电源部分+5V功率不足也会这样。你可以用外接电源的方法测试。

网友:
屏逻辑版有短路

网友:
单独点下屏幕试试

网友:
前几天渠道过一个联想的这个问题。驱动板没有负载

网友:
用别的板点屏看看

网友:
先确定好屏是正常的,就应该是驱动板的事了,,也有电源板供电不良的可能。

网友:
有时屏线接触不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记得遇到过一例联想的显示器和这个类似。

网友:
你看哈是不是屏有短路嘛。。

网友:
修好了没有,期待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