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G31-M7 TE 6.7 无复位

楼主(2014-12-25):
上诊断 复位灯常亮说明主板无复位.按供电.时钟,复位的顺序.先检查全板供电正常.接下来测时钟.打了下PCI B16脚 电压 1.6 在测时钟边上的小电阻.基本上都有电压.说明时钟基本正常.接下来测复位.测复位.我一般都是从南桥收到的两个PG开始.PWROK 和VRMPWRG.打开图纸在查找VRMPWRGD时有了发现
VRMPWRGD电压为0V R237一端3.3V正常.Q63的B极为0V正常这情况下.Q63要截止.说明Q63已经坏.更换后正常亮机.附上Q63位置图

为什么VRMPWRGD不正常还会出时钟?因为这个机器设计很"特别".时钟开启信号直接是由CPU电压开启的.而不是CPU的PG

网友:
以前修板都没这种思路,学习了。

网友:
时钟开启信号直接是由CPU电压开启  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小三极管坏了

网友:
以前还真不知道时钟又CPU直接开启,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时钟开启信号直接是由CPU电压开启的)G31的板,的确没修到过。

网友:
O ..我说怎么时钟有了,,没PG,原来如此,,谢谢诶

网友:
Q63导通 了 坏了  吧VRNPWRGD拉低了 呵呵呵 导致的无复位

网友:
早几年就修这板了。现在都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