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310 48秒掉电求助!!!高手有没有遇见过。。。

楼主(2014-12-25):
联想U310 超极本 48秒掉电求助!!!高手有没有遇见过。。。机器能亮。48秒后掉电。。BIOS刷过。。温控拆了,。。桥加焊了。。不插内存也48秒掉电。。是不是要合成bios可官网没bios下怎么办,,在线等。。再传张图。。。。。。。。

网友:
48秒?这么准时?

网友:
这种情况没见过   如果有示波器的话 应该好修点

网友:
我其实不是看标题来的,是我看到楼主白色手机而来的,

网友:
看到这么长的手机,我就进来看看了

网友:
哥们,我只能帮你到这里,如果满意,亲请记得加点下载分,我下载资料也是要收费的,

网友:
掉电!80%桥坏掉了..
我修过HP 431与同使用HM65的芯片以及HM7的芯片都出现过开机不定时掉电。
我建议你先更换PCH桥。在之后判断问题。

网友:
这个在用示波器,看下是谁主动掉电。南桥还是EC

网友:
感觉还是BIOS有点问题    以前有修过类似的    修死人

网友:
没思路  我需要分

网友:
大哥给我积分把  下不了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