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呢?救救我吧!光纤猫怎么连路由器呢?俩个客户都丢了现在听见光纤猫加路由都发怵

楼主(2014-12-25):
版主等大神们,路由高手们,教教我这个新手吧 !

第一个客户的问题,至今未解决 。

非光纤,用的TP 的猫 ,以及tenda路由器,后来路由器坏了,然后在我这拿个迅捷双天线路由 ,我上门调试 ,此路由器是我在店里测试过的,运行完好

设置向导→下一步→让路由器选择拨号方式→PPPOE虚拟拨号→填写账号密码→下一步→无线密码→下一步→完成 。

然后打开运行状态  ,发现 WAN口  IP  DNS  全部为 0 ,下面提示拨号失败PPPOE账号或者密码错误。

于是我就想着客户给的账号密码是错的, 但是客户坚持说这就是账号密码 ,于是我把路由器拔掉,插上猫 ,输入刚才的账号密码,直接就能上网,

我又插上路由器恢复了下出厂设置 ,认真的填了下账号密码, 结果依然同上 。  我又把它的猫换下来,插上我的迅捷800D 猫,也可是单猫上网,接路由器还是显示账号或密码错误 。网线的排列顺序都一样,经过测量都是导通的、

这事过去好几天了,现在想想既然他以前tenda的路由能用,而现在迅捷的不能用,我应该考虑的是 迅捷路由是四根线,tenda 的是 8 根线
这个客户我决定过几天拿着tenda和TP 的再去试试  。暂且先不说这个客户 。

第二个客户问题,刚从客户家回来,也没整好。。。

这个客户家拉的光纤,前几天拉我这那个迅捷双天线路由,然后把账号密码给我说说,我给他设置了下。他回家确实能正常上网,

今天。他来我店里说,他村里的光纤现在换端口了,说好像是插在电信光纤上了,现在不用路由器能上网,用路由器不能上网,

我跟随到了客户家,尝试猫上网,发现可以正常上网,

开始设置路由器,  设置向导  →下一步→让路由器自动选择拨号方式→结果选择了静态IP→让输入静态IP地址,以及马克地址 网关等地址 (这我哪里知道应该填什么...)于是我返回,自己选择了PPPOE 拨号,(因为我上次给他在店里设置时就是选择的PPPOE拨号而且回到家能用)→填写账号密码→填写无线密码→下一步→完成,然后点击运行状态就出现如下情况。

于是我按照之前在逛论坛的时候听别人说,先用猫联网,然后拔掉把路由器插上, 在在网络设置上,克隆马克地址,然后保存 。

保存后,我点击设置向导,还是选择了PPPOE 虚拟拨号,(如果让路由器自动选择则是 静态IP, 然后说如果不知道的话询问网络运营商、、、)结果还是连不上网

于是我打开WAN口设置  选择特殊拨号模式。点击下面的连接   点着都没反应~   选择正常拨号模式 则点击连接, 先是显示连接中,过一会 则就有跟没点一样,也没提示连接上 或者连接失败 。

客户为win7系统  另外我发现如果只插猫的话点击宽带拨号连接之前,点击网络,会发现不止猫与外网是断开的,PC 和猫 直接也同样是断开的,

客户的光纤猫 网关也是192.168.1.1   TP的,

于是我尝试着把ip地址,改成
192.168.1.55
255.255.255.0
192.168.1.1
修改后好像PC 到猫 变成导通的了, 于是我把路由器接上, 重新设置,仍然不能用,故障同上图

我感觉这个客户应该不会跟路由器四线  八线有关系吧?

是不是这个只能通过填写正确的 静态IP 上网 ?   而这个正确的静态IP 应该如何获取呢?  联系谁能告诉我呢?

网友A:
第一个应该是网络商限制了上网方式,要刷那个地区的特定固件才行,或者换其他的路由;第二个完全没看明白,如果插光猫不用拨号就用动态ip,路由lan的ip改成192.168.2.1

网友B:
把WLAN自动获取试试

网友C:
用一个好的路由吧!上次串了那个路由,也试了几个FAST都不行,,最后搞了个TP-LINK的就好了

网友:
DNS的设置问题

网友D:
一般克隆mac地址都能解决

网友E:
猫和路由器都有初始登录IP,不能相同IP段,,比如猫的登录IP192.168.1.1,路由器登录IP段192.168.x.1要改为x不能为1了,是2,3,4,5,6,7,8,9,。。。。。。。。都可以,路由器后面接路由器和前面猫路由器登录IP段也不能相同,也就是理论网速够快,路由器后面接99个路由器都没问题。。。同一路由器里面接的几台电脑IP地址不能相同比如192.168.2.2 ,192.168.2.3,192.168.2.4。。。。。。克隆MAC 地址基本不需要,克隆MAC地址用在交换机或路由器软路由绑定客户电脑网卡MAC,目的就是限制只能用这一台电脑上网,但我们克隆MAC地址到路由器就可以不受限制想用几台电脑上网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应该是网络商限制了上网方式,要刷那个地区的特定固件才行,或者换其他的路由;第二个完全没看明白, ...

第一个问题是刚开始他的tenda的能用,然后换个迅捷的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WLAN自动获取试试

这个也不行,自动检测的结果就是 需要填写静态IP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应该是网络商限制了上网方式,要刷那个地区的特定固件才行,或者换其他的路由;第二个完全没看明白, ...

插光猫需要拨号的,设置路由器时如果让路由器选择上网方式,他会选择让我输入静态IP ,我不知道静态IP是什么。。。  至于这个静态IP  的获取方法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把光猫插上,然后拨号上网,然后windows + R  输入 cmd  ,然后回车, 输入ipconfig/all  ,这个出来的应该就是当时的ip以及网关和DNS , 然后记下来,插上路由器,让路由器选择拨号方式,他会选择静态IP, 然后把记下的ip  网关 和DNS , 填上去,  你感觉行吗?  至于你说的把lan 口改成 192.168.2.1  ,改成后下次进路由器设置页面输入的就是192.168.2.1了吧?  这是防止冲突吗? 这个值得一试 我记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好的路由吧!上次串了那个路由,也试了几个FAST都不行,,最后搞了个TP-LINK的就好了

我就是准备用这个方法呢,我现在没其他牌子了,我就准备进货呢,上次有个客户也是这样,迅捷的不行, 然后TP 的可以

网友:
不是DNS 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克隆mac地址都能解决

这个我已经测试过了,  我先用猫上网,然后插上路由器, 马克地址克隆,然后保存,然后设置向导,还是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猫和路由器都有初始登录IP,不能相同IP段,,比如猫的登录IP192.168.1.1,路由器登录IP段192.168.x.1要改为x ...

大神, 你说的好深奥。。。不过有点跑题了

网友G:
有的路由质量就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的路由质量就是差!!

主要是迅捷的是 四线 1236   会不会是现在光纤 要求是8线? 有没有这个可能?

网友:
这个肯定是运营商绑定了MAC地址,克隆能正常拨号主机的MAC地址,如果还不行就打客服电话让他给解绑下MAC地址

网友:
ip:192.168.2.1改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神, 你说的好深奥。。。不过有点跑题了

你认真理解了,就知道光纤猫怎么接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9022-1-1.html
看看能不能帮到你,别忘记加分哟